JR9X用6通道接收如何调整401的感度?

楼主(2009-05-22):
JR9X用6通道接收如何调整401的感度?401的感度线要接5通道,但在控里如何设感度呢??

网友:
默认是7通感度样,,,如何实现请下面高手回答。。【同时反感一下最近坛子广告贴猖狂了点】

楼主:
哈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如果 控里有感度调节,那就是直接调就行了,

如果没有,就调节GEAR通道的TRVEL,上下分别是锁尾和非锁尾模式的感度

6通道的控感度都是5通道(GEAR)

网友A:
JR 9X/9XII用6通接收,感度接5通道,控里用 govner 调节代替GRYO sense
(需要在device sel 菜单里打开定速功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 9X/9XII用6通接收,感度接5通道,控里用 govner 调节代替GRYO sense
(需要在device sel 菜单里打开定速功能)

JR 9X是沒有定速功能的,LZ只能利用混控來設定

可以參考之前9x與g600定速器的設定

http://bbs.alignrc.com.cn/viewth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的 JR 9XII用6通接收 怪不得在GRYO里怎么调感度都是一样的!原来还要打开定速功能才能进行感度调节。打开定速功能后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
可是,jr哪里有6通道的接收机呢?ppm?6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 9X是沒有定速功能的,LZ只能利用混控來設定

可以參考之前9x與g600定速器的設定

http://bbs.alignrc.com.cn/viewthread.php?tid=120&extra=page%3D1

好在板主大哥发话,我都试了N次了就是打不开定速功能,问了N个人都说在DEVIDE SEL里能调出来,我是怎样都调不出来,我就估计是9X没有这个功能,终于解决了,
不过我已经买了77S啦,不用6通了,哈哈

网友:
用程序混控,将第7通道的值1:1混空到第5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