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电直用A123电池,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09-05-22):
A123
电池
3S,
电机
KV4380,11T齿轮,各位普通模式和3D模式油门曲线是怎样设置的,麻烦贴出来参照一下

网友A(2009-12-27):
首先由于KV值的提高,你的油门曲线要比Lipo电池降低很多,差不多1/3,同样的油门曲线,如果使用A123,配合4380KV的电机,飞机会变得很不稳定,转速过高。

网友B:
KV4380,11T
我用的是KV4500,1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