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电直油门曲线设置,用A123电池

楼主(2009-05-22):
A123
电池
3S,
电机
KV4380,11T齿轮,各位普通模式和3D模式油门曲线是怎样设置的,麻烦贴出来参照一下

网友A:
我的YT450
普通 油门 0 45 70 85 100 螺距 -3 2 5 7 9
3D 油门 100 95 90 95 100 螺距 -10 -5 0 5 10
经供参考

网友B:
普通我就调螺距最低0,中间 5.5-6,最高10,油门就设置一个中点,大概65-70%,其它点平滑就行了。不要太最求数字

网友C:
我的YT450pro
普通 油门 0 40 68 85 100 螺距 -3 2 5 7 9
3D 油门 100 100 100 100 100 螺距 -12 -8 0 8 12
经供参考

楼主:
 谢LS几位热心朋友
不过我想参照的是用 A123电池 3S,电机KV4380,11T齿轮,昨晚试了一下感觉70%油门已经比用LIPO转速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