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襟翼”不能调整D/R ??

楼主(2009-05-23):
我是6exap
今天装了飞机的襟翼,通道是第6(规定好的)
装好后一切正常,
但发现
舵机
摆动幅度很大,想通过D/R调整,
但发现6exap的DR功能只有1-4,我郁闷。。。
而且我发现,在旋转flap时,襟翼摆动显得很延时,常常我停止拨动了,襟翼还会自动多走3mm左右的距离
另外问问降落时襟翼应该向上还是向下? 摆动襟翼时,动作要领是什么?一般在多少米高度就要放襟翼呢?

网友A:
没飞过襟翼机帮顶

网友B:
原因很简单~6EX太烂~我用optic6
襟翼行程有设定的

网友C:
我用T9 襟翼 副翼混控行程设定可调用一个开关控制,起飞降落时用

网友D:
dr是用来动态调整手感的当然只要3个变量。
你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开关通道,可以通过调整行程来做到阿

网友E:
肯定可以设置的

网友F:
a
八卦一下,请问你的襟翼是单独通道专门一个舵机的还是用副翼双舵机混控实现?

楼主:
两边襟翼两个舵机哦

楼主:
已经找到 在EPR那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G:
找到就好,另外告诉楼主,无论升降的时候襟翼都是向下放的(真飞机也是这样),你的襟翼反应慢,可能是舵机响应速度的问题。
还有,襟翼放下时,飞机抬头厉害,可是设置襟翼和升降舵联动,襟翼放下时,升降舵也相应放下一定角度,这样避免抬头,你在飞G2模拟器里看看那个塞斯纳就知道了,6EXAP可以设置6通道和2通道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