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MZ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23):
刚换上14MZ,十字盘选择的HR3~~通道正反也设置好了的,但是每次打副翼时,螺距不动,反而油门动~~请问下老手是怎么回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舵机线插错位置了?
羡慕LZ 有14MZ啊~等我变高手了也买个14MZ

网友B:
HR3是正确的,进入Servo Monitor看看里面的通道名称,然后接收机上接线正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