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越中速时狂抖?

楼主(2009-05-23):
炸机后更换了主轴,装与不装大桨都会在油门推到1/3时机身狂抖,再换了主轴和主旋翼固定座,还是会抖,横轴也是好呢,会是啥问题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套在主轴上的大齿两端的锁止环上的太松了 沙发

网友:
不知道,只能问别人了

网友B:
检查大小齿盘里的单向轴承及轴承套,和小齿盘固定螺钉.

网友C:
主轴没弯的话,低速转起来看刹车帽中心就知道是不是中联变形了。
或者看看中联主轴孔是不是在炸鸡是胀大了,如果是,用钳子夹一下,检查旋翼头各处特别是翘翘板处螺丝和球头螺丝有没有松。

网友:
lz说的中速是指悬停吗? 炸机后轴承是否完好呢

网友:
中联可能弯了,你这样,拆去旋翼组就单转主轴试试,如果没事你就单装中联试试空转从上往下看中联的那个装刹车盘的螺丝孔,,看看会不会同心(转着的情况下),如果这样还是不会的话你就做个大桨的平衡测试,还有你用卡尺量下副翼两边长度是否一样,副翼是否与大桨水平,狂抖得话与尾轴也有关系,你试试看会不会弯了尾轴。
直机就光光抖这个问题要差的地方可多了,我这给点检查的意见,你看看能否帮的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套在主轴上的大齿两端的锁止环上的太松了 沙发

锁止环指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大小齿盘里的单向轴承及轴承套,和小齿盘固定螺钉.

单向轴承和轴承套已换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没弯的话,低速转起来看刹车帽中心就知道是不是中联变形了。
或者看看中联主轴孔是不是在炸鸡是胀大了,如果是,用钳子夹一下,检查旋翼头各处特别是翘翘板处螺丝和球头螺丝有没有松。

中联换的新的,也还是抖

楼主:
尾轴横轴主轴都检查过,没问题,如果把旋翼头去掉,留主轴,试机还抖是不是主轴轴承坏啦?

网友:
正常啊 我买过一个飞跃的中联 比我原厂的炸过的抖得还要厉害 飞跃有些件的加工精度还是差些的 只要能飞就没问题了 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看看皮带,锁尾感度,调好双桨,螺丝上好

网友:
间隙太大

网友C:
只留主轴都抖得花,最可能是尾轴弯了,其次是主轴承和尾轴承损坏。
脱开皮带,甩开尾巴部分,看还都不,不抖得花震动就来自尾巴,重点检查尾轴,一点点弯高速都能引起巨大的震动。
还有感觉震动的时候看是高频的还是低频,低频的来自旋翼头,高频的来自尾巴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留主轴都抖得花,最可能是尾轴弯了,其次是主轴承和尾轴承损坏。
脱开皮带,甩开尾巴部分,看还都不,不抖得花震动就来自尾巴,重点检查尾轴,一点点弯高速都能引起巨大的震动。
还有感觉震动的时候看是高频的还 ...

这位朋友说得好!我想这是最常见的震动缘因!帮顶了!

网友:
可能是转速的问题,转速没上去但螺矩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留主轴都抖得花,最可能是尾轴弯了,其次是主轴承和尾轴承损坏。
脱开皮带,甩开尾巴部分,看还都不,不抖得花震动就来自尾巴,重点检查尾轴,一点点弯高速都能引起巨大的震动。
还有感觉震动的时候看是高频的还 ...

这个分析方法好

楼主:
根据大家推荐意见,旋翼头取出后观察,仍抖,
尾皮带松脱后仍抖,
换下主轴轴承,发现轴承有干涩,可能就是其问题,带换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