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雕刻机玩,大家给参谋参谋(我不是托)

楼主(2009-05-23):
最近想买个雕刻机玩玩,要求不高,能刻PCB板就行,顺便能刻点别的像什么亚克力什么的,联系过林 大夫,感觉做的不错,反正我不玩金属的,今天在淘宝上看见一个雕刻机,居然这个价格,还请大家给评价一下,看怎么样(声明:我不是托),下面的参数是我复制它taobao网上的,地址我就不贴了,图片也是它网上的:

本品为未组装大散件,合适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购买。

★性能指标

◆XYZ轴行程:130×130×40MM 左右

◆外型尺寸:360×360×320MM
◆丝杆:6MM  301不锈钢丝杆,螺距1MM,双铜螺母弹簧消回差,工程塑料弹性联轴器
◆导轨:采用直径10MM镀铬光杆
◆步进电机:二手 1.3A  42 步进电机
◆主轴电机:全新 24V-48V 带0-4MM钻夹头超静音直流电机
◆雕刻指令:G 代码,一般采用MACH 控制系统
◆主机框架:采用8MM 工业PVC板材,数控切割而成。
◆精度指标:加工精度 0.1mm左右、重复定位精度 0.05mm 左右、主轴径向跳动 0.05mm左右
▲本大全套净重10KG左右,大全套包括GK1313大散件一套,TA8435驱动器一个与24V 10A开关电源一个、并口线一条,连上电脑即可工作,机器建议速度每分钟300mm,买机器送相关软件。

网友A:
呵呵,一般和我砍价的我都介绍到这家

网友:
翻版的林记雕刻机?

楼主:
这是不是就是林大夫的盗版???林大夫你怎么也不说一句啊

网友:
建议:做PCB不要用雕刻机,最简单的是热转印,效果比雕刻机的好。
热转印后用雕刻机打孔比较方便,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做个普通的小钻床打孔比做个雕刻机简单多了。

如果一定要可亚克力,雕刻机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机型很多,根据自己的财力、喜好、使用习惯、要雕刻的材料选择最合适的吧。

PS:不要期望雕刻机买回家后马上就能用,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软件设置、机器调试、雕刻软件的使用等等.....这些购买机器后往往是要自己通过几个月的研究才能掌握的。

网友:
塑料架子!

网友:
玩具中的玩具?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好象是888

网友:
130X130行程雕PCB不够大,买大一点的吧。

网友:
说真的,这个真的不如林大夫的,单是行程就不能刻PCB板,太小了。

网友:
行程是我的一半,不丢步状态的空行速度是我的8分之1,框架的用料量是我的三分之一,价钱很便宜,利润可比我高多了,没办法,我是专业造医疗器械的,雕刻机只是玩玩,我是靠提高价格来保证利润的,不是靠降低成本,人家敢打出“专业所以更好的口号”我是比不了

网友:
呵呵,玩玩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大夫您好!您的铝合金雕刻机好象还没晒过?能不能让我们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般和我砍价的我都介绍到这家

我买的是林大夫的,感觉不错。(我是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林大夫的,感觉不错。(我是托)

你是U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UFO?

呵呵…好久没见过外星人了!林老师怕是想他了…

网友C:
战火由塑料燃至铝合金

网友D:
期待林大夫的铝合金JJ

网友A:
先说说你期待的价格吧

网友E:
我还是相信老林
我是老林的托

网友F:
 你要的配置( ^_^ )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