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菜鸟----关于I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用什么东西可以把模型上的IC程序刷出来,在放到别的IC上????

网友A:
编程器。前提是程序未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前提是程序未加密

似乎网上说用什么软件可以搞,但说的不清楚,我还是没明白,如果是加密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网上说用什么软件可以搞,但说的不清楚,我还是没明白,如果是加密了怎么搞???

软件也要通过硬件才能读取啊,不然芯片中的数据怎么传到电脑里去,总不能无线传输吧。
加密后读出来的都是类似FFH FFH FFH FFH....
不过加密好多是能破解的,但如果你有本事破解,就不需要读取他的程序了,自己编都可以了。

楼主:
是啊!就是不懂这些东西,

楼主:
也不知道深圳这边哪有 烤IC的地方。。。。。。

网友:
参考一下:

亲身经历的ATmega128芯片的破解,600元,5天交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69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ok&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