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6的风扇要几度才会启动

楼主(2009-05-23):
用了不知道几次了。连续充10个3S
电池
也没见风扇转起来。。

网友A:
这要问UN才知道,我用两个3S,2.1A充一会风扇就转了。室温是20多度

网友B:
应该30度左右启转

网友C:
我也搞不起清楚 un老大说是38度左右 可是我 2组3S 2200ma 电池2。2A充电 外壳摸起来很热了 都没转 郁闷很,

网友D:
我都没见过他转起来~

网友E:
没转更好啊,那么大的风扇,转起来声音不会小吧

网友F:
温控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