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控改装呵呵

楼主(2009-05-23):
拿到dx6i控发现好:山寨: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认了。奔着它距离远,和2.4G买来玩玩。发现电容不顺眼改掉。改成钽电容。屏幕暗不顺眼改亮。
   dx6i高频盒只有一个螺丝,而且不稳。有时控震动会接触不良。我试过了。我在dx6i加了白色LED灯。因为dx6i实在暗点难看清楚。灯是从高频盒指示灯脚引出来接的1K电阻驱动3904 驱动MP4两只LED灯。实测灯电流0.07MA几不用电。效果很满意。但是再震动控时灯会闪烁,后来固定高频盒不会了,也避免失控。还有换200MW档的时候背光灯会变暗一点,这样可以作为提示用。换100MW灯会亮一点,测试时 灯会再亮一点。。呵呵。。说明高频盒用电小了。就算灯长亮都没是几乎不吃电。。好爽。。又能看清楚屏幕。。。
朋友们要改dx7也行 找手机的导光板比较薄 。然后用4个LED刚好
要3个3个都行限流电阻自己改大就行。我用2个LED .我的导光板短了点,再找个长的合适的。
   请大家参考提建议。 电容改了。稳压IC3。3V也加3.6V稳压二极管保护。。 导光板是手机用的我拆的是NOKIA 2寸屏幕只用了里面2颗灯。因为手机的导光板亮度好,也较薄。导光板长度根据你屏幕可视文字长宽自己制作切多大。

网友:
兄弟是要来顶

网友:
太高深了 看不懂

网友:
高频会震动接触不良。。有这样的情况?
我之前都是电池接触不良的。

楼主:
dx6i高频盒

是的dx6i高频盒只有一个螺丝 。你们有的自己摸摸。。松松的

网友:
lz实在是 ,能上更加详细的改装过程图片吗?因为不是很懂电子知识

楼主:
大家

照第四张图片改就行有线路图。不过怕你们把控搞坏。怨我呵呵

楼主:
大家

照第5张图片改就行有线路图。不过怕你们把控搞坏。怨我呵呵

网友:
我的DX6I原来可以这样改!可惜我的技术不行。

不错,顶一个

网友:
麻烦lz弄个详细的图解过程,以造福拥有dx6i的模友

网友:
造福拥有dx6i的模友

网友:
导光板款式,安装。。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看后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有手艺.
顺便问下,楼主哪里人?说话听着像半语子,,不连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