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大哥:救救我的控吧

楼主(2009-05-23):
黑人大哥我的控
电池
接错极性,发射不灵了,只能模拟用,自己想看看问题出哪里,结果左右倾斜的遥杆也失灵了。能帮我修修吗,黑人大哥?

网友A:
发射板坏了……
通常是78L05、发射管(较少见)烧了呗……
78L05买不到的话,可以用TO-220封装的7805替代,只是焊接7805的焊盘(电路板的孔)要扩大一点点后,IC就能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