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亚托450pro

楼主(2009-05-23):
话说上个月菜鸟才换了亚托450SE V2,上个周末刚刚去相熟的模型店玩玩,一进店门就发现一台刚刚安装完毕的亚托450PRO,“刚装好,试飞不?”“好”
于是2人兴冲冲的来到店门口,开控,接电,推油,只见PRO如同一个精灵,轻盈的飘了起来。。。
    恩,第一个处女航成功,“想试飞不?”“想”
    于是重复以上的动作,嗯,不错,飞机安定性很好。慢速自璇,几乎可以不用修正副翼和升降,飞机绕主轴旋转的很漂亮,快速打方向然后急刹,恩,很跟手
,说停就停,完全没有401那样有明显的减速刹车过程,爽!
    回到店里,发现还有一台PRO的现货,加个接收机就能飞了,在心理斗争了半天,再加上一群坏人在边上怂恿,下定决心,当场拍板,上!
   恩,不对,貌似老板的眼里闪过一丝狡诘的神色,坏了,掉到老板挖好的坑里了

待续。。。。。

网友:
插!插!插!猪哥的500列?

楼主:
ok,星期三就是alan大神来武汉飞行秀的日子,为了能赶上,于是决定星期二晚上开始装机,沐浴,更衣,点上一柱熏香,用心去感受万物,打住打住,Sorry,是用心去感受pro,开始装机。目前还没有太多介绍pro装机过程的,仔细研究了一下,决定首先拆除掉一边的侧板,这样比较方便布线。拆掉侧板后就是拆掉主轴中心座,上斜盘舵机,记住不要把舵机与主轴座的固定螺丝上的太紧,太紧了会导致中心座上下不是一般平,这样上到侧板上面去的时候螺丝孔容易对不齐,这是第一个应该重点注意的地方。我就是一开始没发现,一共拆装了3次才调整好  。
继续。。。。

楼主:
拿出刚刚败回来的futaba 617,GOD!617的宽度比pro的底板宽度要宽,怎么办涅,想来想去只能固定到侧板上面,比划了一下,不错,粘好3M的魔术帖,OK,固定住了。接收机离电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应该不会产生干扰。决定好了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就比较好走线了,我喜欢机身外面尽量看不到多余的线,于是走线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恩,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继续。。。。

网友:
沙发留名。。。等待pro的心得

网友:
晕,原来不是沙发了,55555555555

网友:
飞猪的PRO明天要看炸机

网友A:
PRO 确实是款好机机,俱乐部已经又有几位定了!明天看飞猪狂耍PRO

网友:
又有人放毒了~

网友:
坏了,掉到老板挖好的坑里了

网友:
要看炸机~!!!

网友:
LZ真是幽默

网友B:
来点近照啊!细节部分

网友:
很好看的机子哦,现在这款好像被很多人所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点近照啊!细节部分

细节方面千红都拍过了~

楼主:
安照说明书里面的电调安装方式,电调应该装到电池板下面,不过那里感觉散热不是很好,比划了下,电调连接电机的3根线也不是很好布置,想起老板的那个安装方式觉得不错,别在机头斜着向下安装,感觉不错,于是三把两下就装上去了,不过。。。。好像有点别扭,貌似应该装到左侧,这样好像可以平衡一下机体悬停的时候向右侧倾斜的情况。于是,第四次开始拆侧板。。。。
继续。。。。

楼主:
陀螺仪的安装就比较简单了,pro只有一个地方能够安装陀螺仪,这个陀螺仪座能够直接拆下来,把陀螺仪的线从下面沿边走下去,正好可以接上接收机,然后把520的线沿陀螺仪的线理上去,多余的线就盘到陀螺仪座下面,ok,这样非常不错!顺便说一下,gp750的效果确实不错,速度快并且跟手性很好,锁定也是杠杠的,支持窄频尾舵机,设定简单,价格也很好。不过问题也有,就是按说明书来理解,750应该能自由设定左右的行程,但是实际上是设定不好的,我设定了n次。。。。。最后放弃了,2边的行程怎么设定都是一样的,so,不管了
继续。。。。

网友:
顶飞猪,搬个板凳苦等看飞猪炸pro

网友:
发现但凡玩鸡的魔友都是夜猫居多!

网友:
苦等飞猪炸PRO!!!!
呵呵!!!!!
支持飞猪炸PRO!!!!
哈哈!!!!!
那个要你毒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 确实是款好机机,俱乐部已经又有几位定了!明天看飞猪狂耍PRO

楼主掉进去的坑应该就是此人挖的....
老吴,改行打猎了啊?

网友:
顶武汉天天飞

楼主:
掉进去也无悔,哈哈,pro是好飞机,不过亚托的螺丝是个老大难问题,唉,现在已经滑了3个螺丝了

网友:
也许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