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两个450(SE和PRO)上图~!!!

楼主(2009-05-23):
漂亮的机机
知道为什么亚拓会贵很多了,做工没得说~!
尾翼组
只能装到这里了,剩下的要找文柯帮忙了,他又要头大了
这是同时买的山寨机450SE
这两个花了我8,9个小时才搞成这样
山寨做工差一点点
头罩还要自己打眼
看来看去还是450PRO炫
剩下的电子件就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A:
耗子拉铁锨,大头在后面啊!!不知又要烧掉多少米啊

楼主:
这款是450PRO 高级套装版3200米搞定的~!就差电池和接收没有啦

网友B:
bucuo
好看 PRO

网友C:
漂亮
我看到PRO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D:
买了山寨的却还要寒碜他。。。。

网友E:
楼主,如果您仔细看说明书就能搞定了。还有论坛里有些前辈都上了布线的图。你参考下吧。我的就是这样装好的。大概用了6个小时左右。记得上好螺丝胶。我的机器到现在还没炸过。呵呵。但是就是锁尾感觉还没完全设置好。有点顺时针旋转。明天再仔细弄下。
还有个问提想请教下其他老鸟。这款机器的电调是否还需要重新设置?感觉他的启动保护很好所以我就没再动了。

网友F:
我还以为是YT SE 呢

楼主: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不过这样也好,省事,因为它是一体的,两个螺丝就搞定

网友G:
用什么好相机加什么镜头的照的这么好的片片

网友H:
哎 这年头人怎么都爱放毒

楼主:
普通的相机呀,佳能950,调成微距模式就OK

网友I:
我已经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