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 请问怎样拆台钻的主轴??

楼主(2009-05-23):
我们厂里面有一个16mm的台钻,没有底座,电机也坏了,我想把主轴拆下来,可是不知道怎么拆,请大家说说,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不懂,占沙发让楼下回答

网友:
最好有图

网友:
把你的钻床照片放上来,我教你。

网友:
要有这样的家伙...

网友:
个副野我地叫‘即’有两爪同三爪。

网友:
用拉马.北方俗称"摞子".

网友:
 怪不的我搞不下来,哈哈这论坛真好,我和楼主一块谢谢大家了

楼主:
好的    下周试试

网友A:
先把侧面的摇把连横轴一起抽出来,主轴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侧面的摇把连横轴一起抽出来,主轴自己就掉下来了。

说得对,如果只要主轴,把这个往下一拆,主轴自己就掉下来了,不用拉马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其实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侧面的摇把连横轴一起抽出来,主轴自己就掉下来了。
h
    需要什么特殊工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
    需要什么特殊工具吗???

一把活扳手。把横轴左面的螺母卸下,用手拉出横轴。

网友:
建议连头一起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活扳手。把横轴左面的螺母卸下,用手拉出横轴。

   这个容易,钳子板子螺丝刀随身携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容易,钳子板子螺丝刀随身携带。
可以的话最好连整个机头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最好连整个机头搬走

多去二人连底座也一起搬走

网友(2009-06-23):
光有主轴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支撑主轴的支架才可以。否则,很麻烦

楼主:
多谢12楼兄台的照片,已经成功拆下,使用一把8寸的活头扳手。

网友C:
把电机拆下来搬回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