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台半成品数控。上图征求建议并觅成都的同好共同完成

楼主(2009-05-23):
今天淘到一台半成品,是一个小车床,带铣床,车床主轴电机带有编码器,三个方向的进给丝杆 都改好成90BC340A的步进电机驱动的,还有中拖板有数显的光栅尺,全新,只是很多灰,黄油封好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让它先动起来,首先要配三个90BC340A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控制板可以用一般的步进电机的控制板吗?哪有卖的?
下一步再谈换滚珠丝杠,导轨贴塑了,
我在二仙桥。89074875,
标牌是:NANJING NO2 MACHINE TOOL WORKS
               MULTI-PURPOSE MACHINE
              MODEL    TX450

网友:
唉!LZ 住的太远了

网友:
我在8里小区

楼主:
欢迎来喝茶

楼主:
电机的型号是90BC340A.      60-110V,  三相6A.,常州宝马集团公司生产的,打电话过去问了,驱动器是常州泽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等礼拜一再联系,

网友:
还是个宝马的哦

网友A:
关心怎么车螺纹 能多几张主轴上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怎么车螺纹 能多几张主轴上的图吗
螺纹应该只能用数控软件设置来加工,因为主轴有编码器,控制进给丝杆的转速与主轴成一固定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不过要些时间来整它哦!

网友B:
楼主哪里淘的啊?五桂桥还是五块石

网友:
5块石的东西犒死人了,好多比新的都贵,上次图方便在那边搞了根m6的丝攻,结果给我断工件里面,nnd,麻烦死我了,后头还是乖乖去金斧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淘的啊?五桂桥还是五块石

五块石
五块石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有可能淘到宝,也可能买亏,这也是乐趣所在啊,丝攻断了也有可能是手上的问题,买的时候肯定要好好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心怎么车螺纹 能多几张主轴上的图吗

这个貌似不能车螺纹,那个步进电机是控制卡盘分度的!

网友:
东西不错!!!喜欢!!!

好好的整理下!早日开机!等看你的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不能车螺纹,那个步进电机是控制卡盘分度的!

主轴那得不是电机,是编码器

网友D:
兄弟 虽然我不是成都人 也不是高手 还是唠叨几句吧
先清洗
先打表 看导轨还好着不
如果好着 再改造 不好就........
如果好着 测量你那电动机看还行不行 不行就准备买新的电动机和驱动  像这类的小床 能跑个2000F就足够了 电动机选择3牛米保险点
然后原有的传动......(貌似齿轮???)换同步带(车床的X轴 Z轴 主轴编码器  铣床的Z轴都得换成同步带)
原来的旧丝杆拆下来测量 画好图纸 定做滚珠的
导轨贴塑
然后做电路 这个是大头....... 数控电路  车铣床主轴控制电路  切削液循环控制电路
我建议你用MACH  你可以这样 把MACH安装好以后 拷贝一份 放在另外的一个目录里 用目录1的车 用目录2的铣 这样你在使用的时候虽然不能同时用车床 铣床 但是设置还是可以保存下来
虽然过程烦琐 但是也不是很困难

网友:
哦  对了  你还得买个120MM的小回转工作台 做A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虽然我不是成都人 也不是高手 还是唠叨几句吧
先清洗
先打表 看导轨还好着不
如果好着 再改造 不好就........
如果好着 测量你那电动机看还行不行 不行就准备买新的电动机和驱动  像这类的小床 能跑个2000 ...

首先谢谢了,导轨都是油封着的,床子没用过,不过精度我要求也不是很高,机械方面我没什么问题,步进的传动式用尼龙齿轮,暂时不准备改,我现在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驱动器,有好的请推荐一下

网友D:
步进驱动上TAOBAO找吧 很多不贵

网友:
另外没用过不代表机床还好着  有时候堆放的方式 不对 或者位置不平衡 就有可能时间长了变形...........................还是打表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驱动上TAOBAO找吧 很多不贵

但是90BC340A.      60-110V,  三相6A这样的不多啊

网友E:
要是搞不定,就转我吧,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搞不定,就转我吧,我喜欢

今天问了一下,一个驱动器900.三个就得2700
不能接受

网友:
不能接受就换电动机+驱动  貌似一个86 2A的电动机也就 90块钱-200块 驱动一个100-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