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的华司 去哪配 ??

楼主(2009-05-23):
如图:  那个5*7*0.5MM的华司  这个缺2个...去哪里可以配到..

网友:
不知在哪配先把沙发抢

网友:
找亚托的售后阿~

楼主:
NP的左右摇臂 每个边 到底要装几个垫片 (如图) 有的说1个 有的说2个 请赐教

网友:
LZ

這個墊片要墊幾片並沒有固定,主要是看您在上緊板測螺絲時的力度
越是暴力族,墊片就需要更多,只要左右控制臂左右滑動不超過0.1mm即可
一般左右各墊0.5mm的就足夠了

如需要協助,請與我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