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打满舵的时候,飞机会特别抖呢?

楼主(2009-05-23):
我的004每次一打满舵,飞机就会明显抖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家知道吗?
舵量小的时候,不会。

还有就是请问大家,我用木桨,没有双桨, 但是机身还是有点小抖,正常吗? 如何才能让004更加稳定?

网友:
浆不平衡

或者主轴弯曲变形

网友A:
我判断

满舵时舵机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舵时舵机力不够!

说的蛮有道理的,我的004舵机是原装的,不知道 是不是 004 都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原因在于桨,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电机转动时能甩直,不转时桨不会移位;
其次是桨没有做动静平衡!

楼主:
估计还是 舵机 力气不够,不然为什么只有 满舵的时候 才会抖呢?

网友:
地板说的动静平衡也有关系和道理的

还有在转速高时 这个抖动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大概也是因为和平衡有关系吧。
回答问题的人真少啊。 应该最近新手入魔很少吧。

楼主:
为啥满舵就会抖? 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倾斜时地心引力大了。还有平衡做的不好就更大了

还有舵机力小了。都是有关联的吧。我是讨论。观点不一定对。
还有个就是满舵时。拉杆吃的力是最大的。斜盘需要需要更大了来稳定
我觉得还是舵机力不够。

网友B:
这是因为满舵时旋翼头速明显下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满舵时旋翼头速明显下降造成的

也就是没有办法 解决?

网友:
满舵的时候,大浆产生的风量不平衡,一般是一个浆螺距大一个大浆螺距小,反复交换。对于飞机来说相对就不平衡所以会抖,无论什么飞机在满舵的时候都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