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师傅请来看看

楼主(2009-05-23):
找了机器上换下来的一个轴,可能是钢的,车起来直冒火星,这正常吗?是车刀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调低转速, 要磨得锋利的刀, 车的时候喷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低转速, 要磨得锋利的刀, 车的时候喷冷却液...

谢谢!
620转的速度,刀没有磨新刀买来就用,还没有砂轮机,看来不学磨刀不行呀

网友B:
机器轴一般都经过热处理,可能淬过火,可以加工,但意义不大,一般是粗、半精加工后才淬火,丢掉,重行买料!除非您有特殊用途又有足够的加工能力和把握!但是看你好像中心钻能打动,如果中心孔是原有的,放弃加工。如果中心孔是你新打的,可能只是表面淬火,还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轴一般都经过热处理,可能淬过火,可以加工,但意义不大,一般是粗、半精加工后才淬火,丢掉,重行买料!除非您有特殊用途又有足够的加工能力和把握!但是看你好像中心钻能打动,如果中心孔是原有的,放弃加工。 ...

谢谢!
这个轴原来就有中心孔,本来想再打深点可是钻不动,装上就车出现冒火现象,这轴不花钱,能不能出个主意车这料,放炉子里烧红会变软吗?

网友:
可以重新退火!但工艺复杂,业余不好掌握,比简单淬火还要困难,因为退火要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一段时间后缓慢冷却(一般随炉冷却),不好控制,加热的温度要跟据材质有不同,业余无法精确确定!如果加热温度及时间控制不好,要么退不了火,要么出现过烧、脱碳,材料就报废了!还是重新买料,没几个钱吧!

网友:
由于你的工件很硬, 刀不好也很难加工的...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两位师傅,料要买,刀要磨。看来只有车床啥都不能干

网友:
放炉子里烧红会变软还要随炉温冷却,

网友:
没见过这现象,听听大家说法

网友:
焖一下火试试也行 随炉冷却 应该可以加工的  就这样加工的话 转速慢点 用767的刀 应该也能行吧 可能费点劲

楼主:
谢谢!
改天速度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板凳说得及是,但业余条件可以按瞎折腾说得做.我省事了

网友C:
可以挽救,没必要重新买。把轴用燃气炉烧红了,自然冷却就可以了,既不会过烧也不会脱碳,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用家用炉烧,想过烧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挽救,没必要重新买。把轴用燃气炉烧红了,自然冷却就可以了,既不会过烧也不会脱碳,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用家用炉烧,想过烧也难!

谢谢!
蜂窝煤炉子里烧红行吗?

网友:
可以烧一下试试看,很多工业钢材家庭退不了火,实在不行可以买把碳化硼车刀专干淬火钢,一般HRC56以下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改橡胶摸具用过。

网友:
一边转着一边用砂纸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蜂窝煤炉子里烧红行吗?

当然可以,把工件放到蜂窝煤里烧,大胆地烧,时间尽可能长些,然后自然冷却即可。绝对不会过烧,更不会脱碳。对质量没有影响。
只是这么大的工件在蜂窝煤里烧,没有鼓风机你不可能烧红,不烧红也没关系,时间要长(1小时以上)

网友:
白折腾!有意义吗?为烧这东西还要一笔投资,还要烧煤,时间,以后闲置不用,合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把工件放到蜂窝煤里烧,大胆地烧,时间尽可能长些,然后自然冷却即可。绝对不会过烧,更不会脱碳。对质量没有影响。
只是这么大的工件在蜂窝煤里烧,没有鼓风机你不可能烧红,不烧红也没关系,时间要长 ...

不红也行?不是吧 不超过临界温度 烧多久也是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