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問電調和電机如何連線

楼主(2009-05-23):
各位高人,我見有些電調接電机的三條線顏色都一樣,有些電机也是,請問要怎樣接才對,如接錯又會發生什広事?
請指點一下

楼主:
沒有肯指点啊!

网友A:
电调到电机的线顺便接都无所谓的,不用分什么颜色,如果发现电机转向不对,调换其中两根线就是了,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的。

楼主:
謝謝,可以開始試电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