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4合1烧了,求助!(更新:已修复成功)

楼主(2009-05-23):
雷鸟电池不行了,自己做了一组镍镉8.4V/1500mA的动力电池,据称放电可达22C,结果上机不到30秒就把4合1烧了。
现在,接收正常,尾电机,2个舵机,都能动,就是主电机不转。拆了4合1一看,发现里面一颗芯片烧毁,型号是IOR145A,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有这个IOR145A芯片的资料(估计是个场效应管),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替。
请各位见多识广DX帮帮忙,给个替代芯片的型号。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场效应管SI4404和SI4405(一个是N型,一个是P型),不知道可不可以以用来替换这个IOR145A?
谢谢各位了!!鞠躬!!!

尸体照片|:

网友A:
145A不是型号,只是个生产序列号(代表生产日期、芯片的代码等等)。下面烧糊的部位隐约能看到F7??3(或B)才是型号!也就是说,可能是IRF7XXXX。
我看到以前的驱动MOSFET,用的两片都是AO9926(双N沟道MOSFET)型的。因为,不知道现在的电路板改变了没有,所以,只要你将那片烧糊的管子拆掉,让我看看下面的铜皮的走线,我就就知道了……
或许是片IRF7413也没准,是的话就好办了,可代换的管子有很多,比如:IRF7823啊、IRF7403啊……
随贴附上AO9926MOSFET管脚排列图供你参考:

从你的图片和描述来看,多半是电源反接后烧的……
那么,你就得再检查一下??1117-5.0这个IC和SS14等续流二极管是否也坏了。??通常是CX、LM、TA、……等前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A不是型号,只是个生产序列号(代表生产日期、芯片的代码等等)。下面烧糊的部位隐约能看到F7??3(或B)才是型号!也就是说,可能是IRF7XXXX。
我看到以前的驱动MOSFET,用的两片都是AO9926(双N沟道MOSFET)型的。 ...

谢谢黑人大哥提供的资料,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型号应该是irf7xx3,反复测量后,的确有一片SS14烧掉了,这下就好办了,修理起来难度不会很大。
我先换个IRF7xxx,一个SS14,一个1117-5.0,再说。
十分感谢,再次鞠躬!!!

网友B:
看走线 感觉应该是  7313  双 N管!

网友:
接收正常,尾电机,2个舵机,都能动,就是主电机不转,太好办了,直接上主无刷,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走线 感觉应该是  7313  双 N管! [/quote
正解!我焊掉烧了的芯片,量了一下走线,和旁边的9926B的走线是一样的,看来肯定是双N型。9926应该可以替代,就是不知功率如何。
哎!东西买早了,买了IRF7413回来,看来是没用了。
另外,还有一个贴片三级管也烧了,还要换。麻烦啊...

楼主:
仔细研究走线后,确认是IRF7313。于是立即去了趟城隍庙,可惜没买到,就是有也嫌我要得少不卖(奸商),只有上淘宝了。
结果淘宝商家也嫌少不卖,于是一口气买了10片(以后随便烧),又从别的废板子上拆了个IN4401(替换SS14)、1个标号Y1的三极管,
又拆了个1117-5.0。全部换上去,上机,开控,接电池,嘿嘿,雷鸟又活了,1尾、1主,2舵机全部工作正常。哎,就是收集零件的过程太
辛苦了.............(此处省略5000字)。

上图:

只有一把焊枪,手艺实在差劲,将就看

楼主:
正面换到IRF7313和1个三极管

楼主:
背面换的IN4401和1117-5.0

楼主:
正在充电

楼主:
壳子不要了,电池和4合1直接用纸胶带粘上去(要注意防火)
在此感谢 LFQC 将军yqyqingyv元帅   提供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