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虾们一个车床问题

楼主(2009-05-23):
我车床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车东西越往卡盘那面越细 用不用顶尖都这样 车多长都有这问题 很奇妙 我怀疑是溜板箱的问题 是这样吗? 怎么能调整过来呢

网友A:
应该是床头箱和轨道不平行!可以把床头箱调整下

网友:
先调尾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尾座调过了 无效的 用不用尾座都那样 床头箱和轨道不平行有点靠谱 明天试试 还有 怎么能确认平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床头箱和轨道不平行!可以把床头箱调整下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种可能,目测都能看出来,歪的不少呢..

网友:
打表找正都不懂?一般用带锥柄的检验棒桶进主轴那个窿里,再把表装在溜板箱上,来回摇溜板箱找正.

网友:
应该是床头箱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