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0852哪里能维修啊? 官网的联系方式都没人理!

楼主(2009-05-23):
0852的充电正常,可是风扇不转了…… 找不出是哪的毛病…… 对我这不懂电路的很郁闷啊

网友:
可能是控制风扇的那个三极管烧了,
找个相同型号个换上去,
或者干脆直接接电源,让风扇一直转吧

楼主:
以前好的时候是接上电源风扇就动一下,然后4个指示灯变绿开始待机,这时插上电池充电,对应指示灯变红,风扇开转,充电开始。曾经试过,如果风扇接口不插风扇的话插入电池是没反应的,不会充电。 现在变成了插上电池就充电,不管有没有接风扇,风扇接上也不转,完全没反应,但测量风扇接口还有6.7V的电压? 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
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好的时候是接上电源风扇就动一下,然后4个指示灯变绿开始待机,这时插上电池充电,对应指示灯变红,风扇开转,充电开始。曾经试过,如果风扇接口不插风扇的话插入电池是没反应的,不会充电。 现在变成了插上电池 ...

风扇接口应该是12V的电压,
可能是驱动风扇的那个三极管坏了,
也有可以你的12V电源被拉垮掉了,输入跌落到只有6V多了,
你充电的时候量一下鳄鱼夹,看看电压是多少

楼主:
那这0852还有救吗?

网友A:
应该都能修的,只要能找到配件,
还是先找到故障的根源,然后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能修的,只要能找到配件,
还是先找到故障的根源,然后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自己不会修 不行别救了 你寄给厂家 再寄回来 就邮费也要2.30块 再买个新的也就4.50块 航模的产品售后基本就别考虑了 都是只管卖 不管修 要不下一次换个其他品牌试试 看有没售后

网友:
还是换个吧,如果自己折腾不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