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100三桨版 陀螺仪 舵机的选择

楼主(2009-05-23):
小弟新入一套ep-100三桨配原厂电机、电调,但苦于不知上什么舵机陀螺仪。请有经验的高说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虽然这个袖珍机只是平日在家中过过瘾,但是还是希望上稍好些的设备。

网友A:
我之前也买过一架!原先配的是蓝剑4.3克舵机,GY293陀螺,201HB尾锁舵机,感觉效果挺好的,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买过一架!原先配的是蓝剑4.3克舵机,GY293陀螺,201HB尾锁舵机,感觉效果挺好的,仅供楼主参考。

谢谢,蓝剑4.3的舵机3d力量够么?炸机后会扫尺么?没有用过蓝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也 很想 收个 小型机

空机500元吧,我也是觉得挺好看的,等装好后,上个全套的写真,呵呵。

网友:
蓝箭的舵机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怕干扰,我的D0501MG会偶尔跳舵,不过好像其他品牌的的舵机根本无法回中
蓝箭4.3g舵机最便宜的2x元,应该不错的,陀螺仪用RCE-600不错,又轻又好用,尾舵建议用8-9g的舵机,5g的可能力量不够,至于接收机,AR6100 或AR6200都不错,DX6i套装就有AR6200

网友:
这个机子,休闲飞飞就算了,3D还是换个EP200V2吧,两桨版

网友(2009-10-16):
请问::楼主:loveliness: 这个三桨的,,垂直主轴的直径是多少毫米啊??

麻烦你找个:游标卡尺,给量一量。。。谢谢。

网友:
哪有卖的啊 三浆的  PM个连接吧

网友(2009-12-14):
我也想弄个这个小家伙 请飞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飞机的稳定性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