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D电池充电不满怎么办?

楼主(2009-05-23):
7.2V 1800mAh  NI-CD电池怎么充也充不够1800mAh  搞来搞去只能充进1000mAh左右,请教有什么办法吗?(0.2A充电试 0.2A放电),(0.3A放电 1.8A充电)这两种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A:
你的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不行了

 那是不是要给电池做手术了,一个个电池选出来从新组装才有救吗?

网友:
很可能你的标称 1800mAh 电池组根本就没有 1800mAh

网友:
尝试平衡放电

网友B:
7.2V,那就是6节电池。拆开封套,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所有电池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刚充满电的镍镉电池电压为1.4V左右。时间长点降为1.3~1.4V之间。最好能测试一下内阻,这是最好有效的方法,但内阻值最好测试充电后的内阻,也就是充电态内阻,比较准确。
可以对单节电池进行个别的充、放电,以求达到一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V,那就是6节电池。拆开封套,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所有电池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刚充满电的镍镉电池电压为1.4V左右。时间长点降为1.3~1.4V之间。最好能测试一下内阻,这是最好有效的方法,但内阻值最好测试充电后 ...

正在给电池动手术,测试内阻要用大机器吧,一般情况下怎样测试内阻?

网友B:
测试内阻,大部分朋友都没有这个条件。但万用表一般要是喜欢DIY的朋友,应该都有。就简单的看一下电压吧,告诉你一个快捷的方法,让所有的电池都放电到0.8V,然后再充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给电池动手术,测试内阻要用大机器吧,一般情况下怎样测试内阻?

伏安法测内阻,具体比较复杂,有兴趣可以百度详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内阻,大部分朋友都没有这个条件。但万用表一般要是喜欢DIY的朋友,应该都有。就简单的看一下电压吧,告诉你一个快捷的方法,让所有的电池都放电到0.8V,然后再充电试试。

查了一下Ni Cd 放电好象应该到0.9V停止,0.8会不会出问题,现在拆开三个三个的充,分成两组用1C充电可以充进1200mAh,但奇怪的是两组电池都差不多,都是充进1200mAh左右,怎么回事

网友:
按2000mAh往里面充,再放电到1V,看看容量,如果还不能到1800说明电池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Ni Cd 放电好象应该到0.9V停止,0.8会不会出问题,现在拆开三个三个的充,分成两组用1C充电可以充进1200mAh,但奇怪的是两组电池都差不多,都是充进1200mAh左右,怎么回事

一般认为是 1V 截止,即使使用很小的0.5C 放电,观察放电曲线也可以看出从1V到0.9V到0.8V时间非常短,几乎就是垂直下降。
两组都是充进去 1.2Ah 说明电池一致性很好,也符合大多数电池组的实际情况,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这就是电池的问题,你如何确定你的电池是 1.8Ah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