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车刹车问题。

楼主(2009-05-23):
双马500

我的双马越野,我一直认为它有问题,现在想问问大家:

左右,前都很正常,问题是前进当中我想刹车,遥控器就一推到尽头,车子失灵,惯性前进,再推,车子的轮子才向后转。我想问问,正常的车子,应该是一推就刹住,然后再推就退后的吗???
顺便请假,大家有用过环奇710吗? 感觉如何,请大家给点意见或者心得!
环奇710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调的问题,电池充足的时候好些,电量不足和电池C数不高的情况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调的问题,电池充足的时候好些,电量不足和电池C数不高的情况很严重。

可惜我在保证电池是满的,C数很高的情况下,车子还是那样,电调是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在保证电池是满的,C数很高的情况下,车子还是那样,电调是换新的了。

我也检查过遥控器电位器,也没什么问题的。照这么看来,可能是厂家刹车设置的问题。如果你有不同的控,换上去试试吧,我这里没有多的控试验。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最低档的大脚车,问题很多。玩一段时间就换新车吧。我现在这车换了不少环奇710的零件,有些尺寸上的差别需要修改。

网友:
这个刹车好象与速度有关系的,前进速度越快好象刹车越明显, 缓慢前进时推刹车好象没什么效果.

网友:
刹车一般都是在电调上实现的功能。一般是在前进状态时快速后退操作就刹车,
回中后再进行后退操作。
有些高级的控有ABS功能。

网友:
电调问题。

我只知道HL的。 电调不能设置,但可以在控上找。 刹车力度=倒车力度。

楼主:
多谢大家给那么多意见和经验啊,总结一句,双马越野真的垃圾,刹车严重有问题!!!

那大家再给点意见关于环奇710的,耐玩不,顺手不?

网友A:
买HL的吧,环奇也不怎么样。我是准备上HL的平跑,就是没看到合适的,想收个2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HL的吧,环奇也不怎么样。我是准备上HL的平跑,就是没看到合适的,想收个2手的。

哦,环奇也一般啊

网友B:
郁闷!没病当有病

前进中推两下才是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郁闷!没病当有病

前进中推两下才是后退…

问题是前进当中,遥控器就一推到尽头,车子失灵,惯性前进,而不是刹住,再推,轮子才向后转,车子才后退。

网友(2009-07-27):
电调的问题,我以前的电调也有这个问题换了就对了

网友:
低价有刷电调的通病。

网友:
是电调里面的刹车力度没调好,调到100%,油门也要调到这样才刹得住车子,另一点,要推两下车子才会后退那是电调设置的问题,电调里有好几种模式,你试一下,但有的车子是在控上面设置的,不要两边都设错了,祝你早日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