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我的无刷

楼主(2009-05-23):
(无正文)

楼主:
介绍下:从右数1至6为自制的,7至12为购买的,13,14为用光驱电机改的。
拉力最小的为左数第一个约40克,最大的为右数第二个,拉力为2000克(四节2000MAH锂电池,1047电动桨)

网友:
请教LZ关于自制无刷电机的参数怎么计算比如说KV值怎么计算还有线径的选择不麻烦的话请详细告知

网友:
你好,楼主,我在学校航模队玩航模,主要玩油动,有几个烧坏的无刷电机,因没有人懂,一直闲在那里,请师傅指导怎么缠线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LZ的自制4-5-6怎么和辉盛的一样啊? 你的定子是开模冲压还是用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
请教楼主我绕的马达为什么低高速都ok,就是中速打顿,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无刷电机的KV是很难计算的,大多是靠经验来选择线径和匝数,而且要多绕几次选最合适的

楼主:
无刷电机打顿有时是因匝数不合适,电压偏低引起的
我做的电机基本上效率都是很高的,静拉力是自身重量的16~23倍.但每一个都是反反复复的绕过好多边,测量数据后选最好效果的再绕再定版!

网友:
这个贴,怎么可能不来跟。
有几个疑问还望楼主解答
1,有几张图能看到定子,而没有看到硅钢片的细节?难道你是用一整块金属做的定子?
2,有一个解剖图,居然是9槽8极的。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这是高速电机的做法呀。。

我也是走自制无刷这条道的。深圳固定翼QQ群的兄弟们,都知道我。经常送我些无刷电机的尸体,光驱,软驱无刷啥的。。

见到你的贴子,知道又可以互相学习了。

另,关于KV计算的办法,我已摸索出来一些,误差在百分之十以内。。

上周重绕了个KV4000的2208。

这周打算绕个KV5000的2215。

自己造无刷这条路,走得蛮艰辛的。磁钢的高斯与耐受温度,硅钢的厚度,漆包线的优劣。轴承的高速运转,外转子的动平衡,哪一样都要考虑到。
对了,还有绕法与磁极。。不一一道来了。

我的QQ是,24799821,有空加来聊哦。。

网友:
请问究竟是匝数多造成打顿,还是少造成的呢?

网友:
应该不是匝数问题. 电调与电机磁极配对问题

网友:
如果不考虑电调的原因,我见过的电机打顿的问题有。
1、绕组方面。A,线径与匝数不匹配。。就是匝数较少。线径如果比较粗的话,匝数也要控制在5-8圈,倒也不怕了。.
这个跟电阻有关的。。反应的结果就是电机空载电流过大,启动不畅。
2、磁极方面,A,如果磁钢高斯强度不大的话。在高KV绕法下,极大可能就打顿并停转了。
B、在某些磁极与绕组不匹配的情况下,虽然能转起来,但是一加油门就停了。

楼主:
看看我的磁铁

楼主:
回16楼的,我觉得,
1:匝数的多少决定于铁芯截面积,截面大匝数可以少,但匝数的多少也决定了电机的使用电压,匝数多电压可以高些

2:做航模用的无刷电机基本均是采用集中绕组,很讲究定转子极数的搭配,搭配对了的话,运转很好,否则起动不了或烧掉,一定要计算

3:做的不好,有时是因为绕线错误,选好极数后,一定要画向量图后才知是如何绕

下面是我的一个实例:
1、定子:厚5MM,直径31.5MM,12槽,
2、转子:10极,瓦形磁极高5MM宽10MM厚1.5MM
3、绕组:每槽绕16匝,线粗0.25,3根并绕。
绕好后电机总重为55克.(此电机绕拆了四次,此为最佳)
测试如下:
1、三角接时11.1伏,空载电流为2.5A,拉力为750克(1147电动桨)14.8伏时拉力为880克
2、星接时11.1V拉力为850克,14.8V时拉力为1170克,

楼主:
回13楼的,
定子不可能是整块铁,那样涡流很大的
我的一只无刷,负载时没烧,空载时烧了!为什么?经查是绕组中有两匝短路了,负载时,转速慢,没事,空载高速时,这个回路电流很大一下就完了!

网友:
电调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匝数,可是我从5x7  x8 x9 x10都试过,10不动,7 8 9都情况一样,磁极是6组的。

网友:
电机高手。。。动手能力很强。顶一个。

网友:
如何做到漆包线和硅钢片之间绝缘的
下图中白色的是什么呀

网友:
够强,学习了,我只绕过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