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斯特林发动机 有问题想请教各位

楼主(2009-05-24):
小弟新手刚上路    我新做得斯特林发动机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视频已上  手机拍的 效果不是很好   请见谅)
先介绍一下整机情况   机器气密性相当好   但不知为何启动较慢(大约50多秒)   大火   未加装轴承   加了一个转速调节开关(就是输液的时候管子上面的那种开关   可带发电机    但效率不高
1、配气汽缸的密封件我使用得是1ml的玻璃注射器   因为密封好  摩擦小  但配气活塞工作时  对它也会产生一定作用力  想请教是否对发动机的功率和转速有影响。?
2、动力气缸使用10ml的玻璃注射器     L1和L2行程一样   不知配置合不合理?
3、试管得冷端和热端之间用石棉隔开    并在冷端用湿毛巾敷上 用于降温 (没条件装散热片  而且我觉得水冷肯定更好吧)      不知我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4、飞轮大小对发动机功率有影响吗?
5、通过齿轮变速   加大扭矩   可以做个车出来吗?你们有试过吗?(慢点都可以)
就先问这么多嘛    哈哈   有知道得不吝赐教   谢谢非常

网友:
是不是配气活塞死体积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玩。

网友:
加装轴承吧,斯特林对摩擦阻力很敏感

网友(2009-07-14):
你的连杆怎么做的!你的速度开关不错!非常棒!

网友(2009-10-23):
youtube上有很多!
但现在上不去了!!!!

网友(2009-11-22):
 保存过5iMX 论坛的网页,发现只要有youtube的视频连接,这个保存的文档就必须在联网时才能打开(其它不挂youtube视频的没问题),否则就会显示“无法打开文件”,IE提示“使用脱机工作”,但这个菜单已经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