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一发动,BLS251就跑偏?????

楼主(2009-05-24):
我用的是611和BLS251,在磨合怠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
陀螺仪
开了锁尾模式,马上BLS251就会让尾推滑块跑到靠近尾桨夹的那一侧,但这个不是说中立点不对,因为在不发动引擎的情况下,一个小时BLS251都不会动一点点,在锁尾模式下开机,只要一发动引擎,就会跑偏,可能是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我的油机震动很大啊

网友A:
尾桨没有转起来之前,陀螺是半工作状态,朝一个方向走很正常。

网友B:
锁尾模式正常现象

网友C:
我觉得不好像不正常哦。我的600NSP也是用的611和BLS251,可从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哦。
我觉得是干扰吧。还是好好检查下哦!!!!!!!!
600可不是闹着玩的,安全第一!!!!!!: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D:
楼主一定要在起飞之前就要确认陀螺仪是否反向,如果没陀螺仪方向没问题的话而且非锁尾模式也都正常那就试着吧油门推高点试试看。只要不飞起来就算有问题也能看出来。注意安全。希望楼主早日飞上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