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北洋舰队致远号巡洋舰

楼主(2009-05-24):
又是一条北洋舰队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舰,关于他的战史我不在言表,只希望能通过我的制作还原出致远的历史原貌,展现他的风采,以慰忠魂。
这次制作的致远还是以方舟的北洋系列中1/100致远号巡洋舰套材为基础,在这个过程贴里大家可以看到一条常规的水面舰船的RC船模的完整制作过程,当然只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和制作的,班门弄斧之处还请各位达人不要见笑,不对的地方还请即时指点一二,我在这里先行谢过了^_^
进入正题,这套方舟的套材使用的还是时下流行的玻璃钢船体,ABS的切割甲板和上层建筑,树脂部件,PE的补充细节组成的。首先还是从船体开始,玻璃钢船体强度大,重量轻,成型容易,是大比例量产化的船体最常见的选择。这条致远的玻璃钢船体也是如此,船体上已经把舷窗,护舷等表面细节以及舭龙骨轴套管人字架的安装位置都有明显的标识,这样制作起来很方便,但也可以看到所有细节的精细度都很一般,体积相对也大,这是玻璃钢固有的成型工艺的缘故,所以要认真制作的人还是要重新处理过。

按说明书把多余的舷墙部分切除

舷窗打通

注意尾楼最上排最后地方根据照片追加的两舷各2个总共4个的舷窗,这个在玻璃钢船体上是空白的

舷窗要全部打磨掉,我准备用黄铜铆钉磨掉帽檐再插入来做舷窗,这个虽然没有专门车制的效果好,但比仅仅外表面用铜丝或者PE贴一圈边要更真实,玻璃钢的船体是由纤维组成的,断口比较毛,不处理的话很难看

接下来是力气活,把船体表面的所有突起全部打磨到和船体一样平整,设备安装孔处先打上几个小洞定位

环氧树脂的表面非常硬,打磨起来很累,我用2天才搞定

网友:
还未成型就出炉了?哈哈

网友:
未成型就出炉了

楼主:
舵系的制作,套材中致远的舵片是4毫米厚ABS的CNC件,需要自己再加工,打磨成流线型,并打出3毫米直径的舵杆孔

舵系全组合的样子,套材中舵套管是外4内3的不锈钢管子,我换成了更粗一些的铜管,舵套管和舵杆之间有大概8毫米长的空隙,我在中间加了一截硅胶管,分别套在舵杆和舵套管上,目的是可以防止舵系进水,简单实用,也可以用自行车气门芯的那种软胶管,不过那个适合2毫米的轴,套在3毫米的轴上就太死了,可能会影响到操舵。

网友:
喜欢,能说说多少钱吗?玻璃钢弄好了在刮点原子灰再打磨,摸上去滑的不得了。

楼主:
致远轴系的安装过程,由于致远到现在也没有一份公开的标准的图纸,也没有水下部分的照片,参考的基础是海研会前纪念的专辑上的考证过的线图为基准。先按照玻璃钢船体上的标识开出轴套管和人字架的开口

当我把轴系假组后发现轴套管开口位置太低,于是又向上移动了4毫米,

露出船体部分轴系假组的样子

这是人字架部分,致远的人字架空间也相当的紧凑,中间是左右两片截掉多余长度后直接焊在一起的,然后胶板把空间填补

把舵也装上去

这是船体内部的样子

致远的轴心位置很低,套材提供的轴长200毫米,船体内露出轴套管大概20毫米,
显然是没有办法和电机轴心直接联动的,位置空间相当紧凑,甚至都没法安装直径超过7毫米的万向节。我没有这么细的万向节,我的解决方式是更换成240毫米的长轴,目的不是为了和电机直联,而是为了能安装我有的直径10毫米的万向节,这样一来轴就可能有松动,所以又增加了轴环来限位,轴环外径7毫米,轴环位置的轴上要磨出浅槽,这样能让固定的紧钉拧的更进去些,即时有滑丝松动也为因为落差卡住轴,这个处理在轴系所有需要固定紧钉的地方都适用,包括万向节接头固定的地方,电机轴的相应位置,舵柄和舵摇臂接触的地方

这是舵系在船体内的部分,硅胶管是防水用的,用压力限制水从这里渗入船体

轴系和舵机完成定位后用502临时固定,用胶板填补大的缝隙,准备用树脂固定和补强,之前轴套管船体外部分用纸胶带贴起来,防止树脂外流。轴套管两端要涂抹黄油,防止树脂流入,树脂有流动性,所以需要留出空间的地方要用其他东西限制,当然也要涂上油,否则就和树脂粘在一起了

裁剪相应大小的玻璃布准备接下来的工序,可以看到为轴环位置特意插在轴套管上的包上纸胶带的木棍,已经涂上黄油防止粘死

人字架和舵套管上也同样

接下来就是调树脂,我用的是环氧树脂,也可以用更廉价的不饱和树脂

调和树脂

先把树脂抹到轴系上,然后盖上玻璃布,这是刚把玻璃布盖上去的时候

然后把玻璃布压到树脂里,浸在树脂里的玻璃布就变成了透明色,注意要把玻璃布压实,还要把气泡都挤掉,然后再上树脂,再贴一层玻璃布,一般的来说至少需要2层,致远用的是380电机还好,如果是大船或者快船的大电机就至少要贴3层。

对舵套管和人字架进行同样的处理

刚完成的样子

树脂干了后的样子

对船体外部的轴套管部分用原子灰修型打磨,这是完成的样子

人字架的地方用胶板填缝后用AB胶固定,干后用原子灰修正

楼主:
舭龙骨的安装,套材中的舭龙骨是2根4毫米厚的ABS条,需要自己再加工。将其向外侧两头磨薄

舭龙骨在船体上的位置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下弯的弧度,在刚拿到的玻璃钢船体上有舭龙骨的位置标识,我用手钻打了眼定位,然后用1毫米的钢丝截短连接船体和舭龙骨,这样位置不会偏掉,强度也高

这是船体里面的钢丝露出的部分,上过树脂后要把多余部分再截掉

用AB胶把舭龙骨粘到船体上,干后再填补一下缝隙就好了,船体里面的钢丝要填树脂

接下来是船体内的动力系统的安装
致远的轴系轴心低因此我用了万向节来传递,但是即使用了万向节,也要尽可能的把电机轴心和轴系轴心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可以减少损耗和万向节的磨损,所以在电机架下面我用厚的多余胶板磨了一个斜面

舵机以前我都是直接固定在船体里的,这次尝试自制了一个舵机盒子,这样可以方便整体更换,

舵机安装前要对下盖部分做防水处理以保护最核心的电路板部分,将舵机下盖的固定长螺杆取下,把下盖卸下

在四周打一圈906密封胶,然后再装回原位,把溢出的多余胶水抹掉,这样即使有水进入船体也不会对舵机造成影响

把舵机放到盒子里

这是电池仓和设备舱,都是简单的胶板拼接的,设备舱有下盖防水

上树脂前的所有设备盒子位置,都用502临时固定

把电机架和万向节也固定了

设备全部落座的样子

电机和舵机,树脂已经上好,在树脂里添了点透明蓝,为了顺便做个试验,结果失败了,下次更新再和大家说

电瓶和接收机电调的位置

网友A:
请问一下  LZ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电调是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LZ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电调是多大电流的???

我用的是2个380电机,也不是高速的那种,所以一般的30A左右的电调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这次更新的是舷窗的制作,致远上的舷窗我用黄铜空心铆钉磨掉帽檐来替代,不仅能避免普通的铜丝外圈的分断的瑕疵,还能避免舷窗管壁玻璃钢毛刺的问题

把3毫米的有机板背面喷透明蓝然后用雕刻机加工出直径3.3毫米的小圆柱,取下塞到铆钉里,塞到底,这样露出大约1.5毫米,正好模拟真船的效果

之前曾经想用染色后的树脂直接灌到铆钉里,外面用压模挤掉多余部分,发现树脂有气泡,边角也是圆弧过渡的,效果不好
这是几种做法的都放一起的效果最左面的上下2个是喷蓝色的有机板填充的效果,左2是无色有机板填充,右上是没有填充的,右下是树脂填充,这还是效果最好的一个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的甲板上的2个天窗铜圈,也塞了有机玻璃

网友:
真漂亮啊!原来玻璃钢是这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要支持

做舷窗的办法很有启发。大船完全可以参考。

可惜我的053护卫舰的舷窗直径只有2.5mm,有些小……

网友:
学习啊!船模区就是缺这样的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要支持

做舷窗的办法很有启发。大船完全可以参考。

可惜我的053护卫舰的舷窗直径只有2.5mm,有些小……

据我所知舷窗的标准规格是直径320和400或者近似的两种,再说模型是不可能完全按比例来仿真的,你完全可以用3毫米的空心铆钉来做

楼主:
这次更新的致远的小艇的制作,致远一共搭载了7条小艇,一条10米木舢板,一条9米卧式锅炉的木舢板,4条8米木舢板,尾部还搭载一条7米或者是6米的木舢板。套材中小艇的配置有错误,8米小艇有5条,这个也无所谓,但2条大艇去只是定远的12米艇,但CNC件的甲板却是10米艇的,因此,两条大艇我重新自制,尾部的小艇就仍然按照套材的用8米艇替代。

套材的8米艇由树脂的艇体和ABS的甲板组成,我用纸胶带蒙皮模拟了木舢板的效果,甲板面追加了栅格和划桨槽位

自制的带动力的9米舢板,致远上搭载的是英式的卧式小锅炉的木舢板,我用同一时代的沙俄朝鲜人号上的同类小艇制作,直接用纸模件做的艇体,外包纸胶带的蒙皮,甲板面的用ABS替换,这是全过程的制作

10米木舢板的制作,同样用朝鲜人号中的同类制作,艇体部分直接用的纸模型里的,外包纸胶带,甲板面的用ABS

楼主(2009-07-05):
这次介绍的是致远中甲板的制作,想致远这样首尾甲板比中甲板高一层的船在制作的时候一般首先安装最低的甲板。致远的中甲板我经过假组发现套材中提供的中甲板的CNC件甲板开口不合理,长度上也有问题,我把改进的建议提供给了方舟,很快就拿到了改进后的中甲板,这是两个版本的对比

新版本的中甲板甲板开口跨度更长,而且避开了后桅,基本在外观上把影响做到了最小,开口宽度也刚好能塞进6V4AH的免维修电瓶,这个既能提供稳定输出的大续航力的电能,还能分担600克的压重,关键是远比充电电池组廉价的多的价格。

在中甲板的甲板开口边缘下方用多余的胶板裁条做卡槽,同时增加防水性,中间的竖条起到肋骨的作用,因为开口跨度大,这段的强度不足,容易挤压或者膨胀变形,加了这一段就稳定了,同时也是一个隐蔽的固定位置,可以看到甲板开口上的3个圆孔,这是用来和甲板紧密固定用的,

在甲板背面3个圆孔中用AB胶固定有3个螺母,和伪装在甲板上几个通风筒里的螺丝对应

甲板正面,中间的小方块是2个通风筒的基座里面就有一个螺丝,后面的2个圆孔分别对应一个通风筒,通过这3个点把开口甲板和中甲板固定,防止开口弯曲变形和进水

去掉开口甲板的中甲板假组在船上,可以看到船舱内所有设备都能很方便的访问到,方便查看和维护更换

中甲板铺设木条中,这里我调整了木条间距,经过调整把拼接缝正好安排开口两段,这样基本不破坏外观了

完成了木条铺设的中甲板,没有之前的图片基本上很难一眼发现开口甲板的位置

拿掉开口甲板的样子

放在船体上的样子

给木甲板刷调稀的清漆,右上的是飞桥的木甲板

用套材提供的8X8的桐木条做甲板的粘结衬条,

在衬条上涂上树脂,把中甲板安装上去,并用扎带圈紧船体,固定中甲板,这里也可以用纸胶带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辅助。

然后在上面压重镇压重物防止甲板往上拱起,要注意压重不能太重,否则也要变形

楼主:
这条致远里我也制作了简单灯光系统,选用的是仿白炽灯的LED,用绝缘板零料做了个简单的灯光带,准备放在船体内部向上投射提供光源

船首部分的灯光系统,灯光带用ABS废料垫高,

船尾部的灯光带,

所有的灯光系统汇总后于动力电源直接接电,我在电瓶上接了2个输出插头,一个接电调,一个就是接灯光系统,插上即可,没有再做开关,主要是致远的内部空间太小,外部也没什么可以安排隐藏开关的地方,同样需要打开开口甲板再接通用不用开关都一样

用桐木条裁成小段制作前后甲板下的辅助粘结衬条,中间的ABS的是套材提供的保形肋骨,上面还有梁拱,其实中甲板下在套材中也提供有2片保形肋骨的,只是因为高度问题我没有安装,照片中还能看到位于灯光带下的配重,在上甲板前我也将全船的压重和平衡大致调好,否则等前后甲板都盖上就很难在调整了,致远的内部空间在我选择的设备配置方案下还是小了一点

舰尾的甲板衬条,保形肋骨,下面的配重压重用AB胶固定

中甲板固定后把前后两片侧壁粘上,这也是致远不能同时固定3块甲板的主要原因,早期的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都是这样的布局,到了后期才把中间一层甲板升高到和前后平齐。

粘结门扉以及我自己在侧壁背后添加的加强支撑

把甲板合上假组,发现前后甲板的长度都不足,主要是新考证是甲板长度要长出侧壁一些的,而套材设计的时候甲板到这块侧壁就到顶了。这是前甲板的,我用胶板追加了4毫米

后甲板的,也加长了3毫米

最后检查船体内部各种设备,线路,没有问题了就要调树脂固定前后甲板了
固定的时候用纸胶带临时辅助固定,上面压上重物

大缝隙的地方可以用胶棒,木条塞缝补强,树脂干需要至少10多个小时,缝隙过大就会流到下面,塞上些东西就好很多了

等树脂完全干了,撤去压重,拆掉纸胶带,用砂纸打磨掉甲板上多余的树脂,再用原子灰修补落差,这是已经完成的样子

楼主:
这次更新主要是说明铺设木甲板的一些问题,火炮时代的水面舰艇特别是巡洋舰和战列舰基本上甲板上都铺设有一层柚木木甲板,主要是隔热,防滑,同时也是象征主力舰的一个标志。这个在模型制作中也是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做好了效果会很吸引眼球,通常注塑的军舰模型因为比例的缘故很难在甲板直接用类似真船那样由一根根单独的木条拼出效果,用偏差色喷漆模拟真实的木甲板效果是个很高级的技巧,需要反复试验好大量的练习才能掌握。好在这套致远是1/100的大比例,每根木条的宽度都有2毫米,这个比例做木甲板其实是很轻松的。致远套材中提供了近百根50厘米长2毫米宽,0.5毫米厚的松木条,足够制作致远的所以木甲板部分。
木甲板的拼法有多种,从拼法上说有先裁成分段拼的,也有直接把整长的直接贴上去再分段的;从分色上说有只选一种基本木色的拼的也有刻意突出效果用多种偏差色木条交错拼的;从渗线上来说有用加了深色油漆的白胶来拼的,也有直接在木条边缘用深色事先涂好再用普通胶水拼的当然还有什么颜色都不加铺完用502和清漆涂一遍来显示渗线的。下面介绍我常用的做法
将木条筛选,基本分成深色,浅色,基本色三组,按照比例和船型把长木条截成分段

将木条码好,在边缘用黑色记号笔涂黑,记号笔不要用新的,新的墨水太足,一般常用的桐木和松木条木质都很松,容易渗透到木条里面,到时候打磨都打不掉就不好了。

甲板上先画出中心线和分段线,舾装物边缘先用木条拼好隔条

甲板和船体固定后,再把边缘的隔条也贴好

拼甲板木条的时候先从中间往两侧铺设,这是最早铺的2条基准木条

然后依次再贴木条,要注意不要把颜色特别深或者特别浅的多根木条集中拼在一个地方,这样会很刺眼,基本上都要把不同木色的木条错开拼,同事每拼个10-20条左右用尺子确定一下有没有走形,机制木条其实宽度并不标准,宽度上误差大的有0.6毫米,积累起来就会造成木条拼斜拼扭的瑕疵,所以要经常检查

这是刚完成的前甲板

然后用砂纸打磨,消除落差,磨去渗线时多余的颜色

这是刚铺好的后甲板

打磨好的后甲板

甲板打磨好以后用刷子清理甲板干净,然后刷稀释的清漆,清漆用松香水稀释,比例大概是20%左右,不要超过30%否则会太亮,也可以用亚麻油用松节油稀释后刷上去,区别是清漆刷过的甲板泛黄,亚麻油刷过的偏浅褐色,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

等清漆干透就基本OK了,这是完成的前甲板

完成的后甲板

完成木甲板铺设的整船

这里只是介绍我用的方法,其实我做的效果也一般,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航次及内部结构照片

楼主(2009-08-08):
最近非常忙碌,致远的制作进展很慢,这次更新的内容是致远船体上的细节,大部分是按照真船照片和同时代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的资料添加的。

舰首重新制作的鱼雷发射口,重做是因为我拿到的船体这个部位撞损了,这个形状修复玛法还不如直接用铜棒做了一个,锚穴里面添了一个门字插,这个是用来以后列队系泊时用的,致远的舰首两舷各有一门57快炮,由于缺乏内部资料,这条又是RC版的,我吧窗口做成关闭状态。

前段船体的侧影,舷窗雨檐已经粘好,舷窗用胶带遮盖即将喷漆,鱼雷发射口也安装好了,黄海海战中就是因为这里发生故障没能在战前吧鱼雷即使抛弃导致了致远最后壮烈结局。

中段船体,这里添加的东西比较多,木质的舷外爬梯,落水管,一些小的舱口盖,150炮的耳台

中段甲板俯视,舷墙上的加强结构式参考了同期的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做的,

后段船体侧影,这里方形舷窗和圆形舷窗共存,还有致远的铭牌,舷窗同样被遮盖起来等待喷漆

舰尾的照片,添加的第3块铭牌,尾鱼雷发射器,和船尾的57炮窗,同样的原因做成封闭状态

网友:
甲午

中日甲午的確是好題材,但我見方舟公司的作品有明顯出錯,事實上甲午船隻船體都正確,只錯在細節上,
舉例說日艦松島的艦首有着獨特的曲線和壺形的船體....但方舟公司的只是一般的,欠了這明顯的特精
而清艦超勇的主炮台並非如方舟公司的全關,而是可轉角度,在9,3,6時鐘方向都有開口,可以發砲,
如能追加這些細節,方舟公司的作品將會更盡完美
謝謝

网友:
终于看见更新了    LZ加油

楼主(2009-09-16):
完成涂装的船体部分

航行测试

测试结果,设备正常,平衡和稳定也基本正常,舵效偏小,转弯半径有点大,速度也符合比例,就是跑惯了现代的舰船回头再看北洋时代的第一快船感觉还是比较慢。

网友:
實在太牛了... 學習中....

楼主:
致远装备的2门150毫米副炮,因为致远的耳台太小,无法容纳克虏伯的火炮,所以这2门副炮采用断隔螺纹炮闩的阿姆斯特朗火炮, 火炮细节部分参考纸模型版高丽人号上的6寸炮结构,他和致远的副炮差异很小,除了炮盾形状的明显不同外,基本没做修改。
这是全炮所有分件

身管用黄铜重新车制

炮塔结构,我用简单的中心铆钉的方式将整个炮塔做成可以旋回的,主要原因是火炮伸出船体距离比较长,但定制的铝箱体积有限,装箱时要把火炮转到船首向。可以看到炮塔下面的旋回的滑车,那个时代的炮塔旋回都要靠人力。

喷漆组合,制作完成的6寸速射炮

侧视

这2门速射炮我都做成能够后座的,复进行程5毫米,看下图中近景的那门就是后座到底的

网友:
炮管是车床车的吗?  很有感觉~~~~

楼主:
   致远主炮一样采用了北洋海军大量装备的德国克虏伯1880210毫米35倍口径后膛钢箍套炮,装备3门,分首尾布置,首楼甲板上装备双联炮台1座,2门火炮装在1个炮盘上,炮台配备2英寸厚的后部敞开式炮罩,火炮转动以及弹药提升,都由水压动力系统完成。另1门安装在尾楼甲板上,由于尾楼内有军官生活区,无法在里面布置复杂的机械装置,因此这门炮的转动和弹药补给则完全依靠人力。为了减省弹药补给花费的时间,提高战时火炮射速,致远的210毫米火炮炮架底板上还增加了特殊的设计,本来是提供给炮手站立的地板下增加了隔层(舰首210火炮炮架的隔层中分出42个小格子,舰尾210炮为21个),打开底板可以看到一格格用来存放弹头的格子,战时可以预先从弹药库提升一批炮弹储存在这个位置使用,的确较为方便。同时照顾到安全问题,近在火炮身后的这个临时储弹隔层里只存放弹头,没有发射药包的位置,以防止发生殉爆事件。与之前购买的济远以及经远装备的同型火炮不一样的是,致远的克虏伯主炮仅仅只是炮管为克虏伯公司制造,而炮架其实是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属于带有制退复进机的最新设计。这种奇特的德国炮管加英国炮架的组合,在当时被认为充分利用了克虏伯优良的后膛炮管,与英国先进的速射炮架,属于集二者之长的设计,致远的主炮炮架大大优越于济远。这种火炮的射速为2.5分钟1发,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克虏伯架退炮,每门炮备弹50发,均为弹药分装式。
  和之前完成的150炮一样210炮的身管还是重新车制的,并根据资料添加了一些细节
分件

假组的后主炮

主要追加的是炮弹输送吊车的滑轮组和资质的210炮弹的组合,让整个炮台生动了很多

前主炮的吊车组

完成的前主炮

后主炮

两门主炮的合影

将完成的210炮和150炮都固定到甲板上
后210主炮

中部耳台上的150速射炮

首楼的210炮

全景

网友:
好喜欢啊

楼主:
罗经平台的制作,套材里的比较简单,我根据那张著名的邓世昌的照片背景修正,几乎整个重做

完成

人员出入舱口盖和锚机

完成

安装到船上的样子,边上是简单制作的人力舵轮

楼主:
小艇吊杆的制作,致远的船体是有内倾的,而小艇吊杆一般都是垂直于水面安装的,所以上下两个支架长度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用0.5的ABS胶板重新做了上下支架。

吊杆上的滑车,用ABS做的,大了一号,

小艇上架

中部的两条木舢板已经吊装完毕,

致远的小艇挂得位置很高,主要是为了不影响小艇下面几门速射炮的射界,实际制作中发现按海研会那张重绘的线图的高度来做的吊杆还是有点偏低,我吧小艇吊到最高的位置,上下滑车几乎连在一起了菜勉强留出大约1.2厘米的空间高度,所以吊杆高度还要提高。

中部全部完成的4组吊杆和小艇

船尾的小艇

这张可以清楚的看到修正后的吊杆是垂直的,上下支架的长度是不同的。

这是侧视图,可以看到在外侧的宽绑带的作用下刚好约束小艇平置,其实靠船体内侧还有一根撑杆,这里我简化了,宽的绑带是用纸胶带对折粘结中间过线做的

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视角我喜欢,还能清楚的看到船尾的双龙戏珠的纹饰和致远的铭牌

致远的大舢板和小火轮紧挨着烟囱,查看资料的时候顺便又发现一个致远和靖远的识别点,致远的小火轮在左舷,大艇在右舷,而靖远则相反,至少我看到的照片上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回到正题,这条致远由于甲板开口设置和铝箱内宽的问题,我决定把小火轮和大艇都安置在内侧的托架上, 大部分照片上也是这样摆放的,同时为了取出开口甲板,这里的吊杆全部做成活动式的,取出甲板的时候把吊杆转到外侧
机舱和舷墙之间的小艇托架,因为开口甲板要做一段水平运动才能向上开启,原先的再舷墙上开槽插入托架就不能用了,修正后外侧的托架就是直接搭载舷墙上的

把大艇和小火轮固定到托架上

固定完成的中部全部的小艇群

网友:
不顶太不好意思了

楼主:
桅杆的制作过程,桅杆上追加爬梯,用划了间距的纸胶带辅助定位打孔,

做好爬梯的前后两根桅杆

所有桅杆分段,横桁,斜桁,除了桅杆主体是钢芯树脂的,其他都是用竹棒磨的,减轻重量降低重心

假组的前桅

后桅

追加踏脚索,固定张索具后,组合固定后的桅杆

把桅杆固定到甲板,先拉上侧支索和主要受力方向的几根粗张索,张索两头这次我采用无结固定法,用电线绝缘皮或者拉细的热缩管截取一段,张索在穿过固定端后从热缩管内再度穿过,抽紧,点上502就好了,这样效果真实,热缩管还能模拟真船上的松紧调节螺栓。

打结,做侧支索横索,这是后桅的

前桅的,左舷的一边已经打好,右舷的刚开始打

拉线用的系缆柱,用1.5的钢棒和ABS条制作,小柱子是0.5的铜丝

后桅下面的2个

中部甲板外侧的2个

前桅下面的

网友:
这手艺太霸道啦

网友:
不得不顶啊!

网友(2009-10-18):
   炮要是做成可以打的就更好了~~

网友:
套材好,手工好,精神好!

楼主:
舰桥的制作
司令塔,致远的司令塔是个标准的圆柱体,所以制作比较简单,我在内部追加了LED

飞桥正面,已经铺好木甲板

飞桥底面,追加的加强梁结构,因为没有资料是自己YY的

重新车制的罗经和车钟主体

飞桥两翼的支架式用钢棒焊接的,舷灯直接用LED

换个角度,可以清楚的看到加强梁结构

试灯

上色后的舰桥,可以看到司令塔后面的三面围起来的矮墙,里面是系缆柱和旗箱

上栏杆以及补充罗经,车钟细节,追加通话喉

临时摆放小人实验效果

前桅固定,并把需要拉到舰桥下系缆柱的拉线全部搞定

然后在合上舰桥后面的矮墙,通风筒,

如果早早的就把后面的结构合上,前桅向下的缆线将变的很难系

探照灯,用铝重新车制,灯罩是透明片

全部完成的舰桥

网友:
灯罩里怎么不加个LED灯?

网友(2009-11-29):
非常好的帖子

对做仿真模型很有帮助

网友:
LZ太强了,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司令塔,应该就是驾驶室吧,怎么这么小,这么矮,都被前面的主炮挡去了视线

网友(2010-01-03):
这强贴一定要顶的,太好了

网友C:
楼主支撑螺旋桨人字架上的套管貌似CD-ROM电机上的轴套

网友D(2010-02-16):
虎年顶一下。

网友E: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真不错

网友F(2024-03-12):
太牛了,不能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