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锁不住)往一边转

楼主(2009-05-24):
逆时针打转
按说明书上的调了,不行
玩016 的高手加 我QQ812406652
身处异地,旁无人玩遥直
伤脑经

网友:
调陀螺仪吧

网友:
qq

少上。如果你有找论坛016的帖。问题可以解决。

先说下。方向舵微调调好。要在中间开能接电。不然陀螺仪自检过不了。机器就自转了

网友:
一般是尾陀中立點不對~
把尾陀机向机头移看看有沒有改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按说明书上的调整尾伺服器,不管我怎么调,都不能把尾伺服器和摆臂保持90度攻角,我调的有点偏左。
把尾陀机向机头移        ,沒有改善
调陀螺仪  沒有改善
我想是主旋翼的攻角,没调好。要多少度了
如果我把8g尾伺服器换成9g的尾伺服器,会不会好调点了
http://www.dealextreme.com/details.dx/sku.20087
这个9g的尾伺服器 可以吗?
还是换个大点的尾浆?

网友:
016调好是系统工程。。
1)主轴,横轴一定不能有问题。
2)平衡翼螺距0度, 拆掉主旋翼连杆后,平衡翼要能保持水平,也就是平衡翼要动平衡。
3) 不装大桨, 拆掉同步齿轮。上电主桨夹转的时候,机器的振动要很小。
4)皮带不能太紧, 狂损失动力,导致主桨转速上不去, 锁尾困难,而且费电。同样, 电机齿轮也不能装太紧了,装紧了都损失动力。
5)尾轴不能弯。。。 016尾轴强度还是可以的。 同时也要检查尾轴承,发卡的轴承换掉。尾旋翼动平衡。。
6)上面都检查过了,再装主桨。 主桨要平衡, 重量,重心一致。 调好的桨很容易就能调整连杆去除双桨。我有一副桨重量差了0.2g,重心差了2mm左右,装上整个机器狂抖。。。

如果没有动力损失, 大桨平衡比较好, 尾推在中部的位置基本就能锁尾了。 开始0704A陀螺要感度稍高点, 起来左右摆,再调感度。。。 不抖了再看看有没有左右飘,调整舵机位置。尾舵机如果用MD922,尾巴的灵敏度会大幅提高。

0704A不锁尾的,换。。。

网友:
如果陀螺仪本身没问题,可能就是主桨反扭矩和尾桨产生的扭矩偏差太大,超过了陀螺仪调整范围。引起这个的原因很多,如尾马达出问题了等等,具体慢慢的检查吧。

网友:
我是016新手,支持此朋友说法,把舵机向机头方向移一MM,(一般是尾陀中立點不對~
把尾陀机向机头移看看有沒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