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电话卡 求装过风神50的朋友帮帮忙~多谢了

楼主(2009-05-24):
发动机上面的散热风扇和离合器无法完全放到一起~~请老师指点。。

风扇和离合器~~

风扇和离合器~~

无法密合

无法密合

网友:
LZ上圖,是不是發動機的鋁墊沒拿掉就裝不上

网友:
首先要安装好发动机,发动机的轴只能装一片1mm左右的垫圈,装上风扇紧固发动机螺母。这几步装完了后,可安装离合器,将离合器放在金属风扇安装座上,看看是否接触很好,目测看不到明显间隙,如有间隙重新组装发动机上的风扇部件,直到没间隙为止。

楼主:
louyi朋友 你好~
麻烦您能传张图吗?顺便留个电话号码~ 如果安装成功 ~我直接把钱冲到你的电话里~ 我正打算周二做火车去买家那里组装~如果真的按你的方法装上的话~这盘缠就当给你冲电话费吧~ 我还省着做火车受罪了~

网友:
先对平了放入,然后用螺丝紧固。螺丝的力量会把它给带进去的。对角上,慢慢来就压下去了

网友:
x先安装风扇到发动机轴上 然后在上离合器! 不平可以慢慢的弄平

网友:
你买风神50的JJ没有安装图吗?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当初我安装时,在这一步也重新来过,离合器安装不好的话肯定不行。主要是将风扇与发动机要安装到位并固定紧,要不启动发动机后由于运转震动一定会松的。怎么上传图像我还不回搞,我想你只要按我说的,慢慢研究一下一定可以搞好的。电话卡你自己留着用吧。我的qq258021012

调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