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utaba10C 2.4Ghz和FUTABA Futaba10CG 2.4Ghz

楼主(2009-05-24):
想入10C,不知道那个好点,知道的给点意见,现在先买来飞450,以后想玩大的油动固定翼

网友A:
10CG是不可换高频头的,而10CHP或10CAP是可换高频头的。如果飞机多,或者说原来的PCM/PPM接收机比较多的话,买10C 带2.4G的高频头版本划算。再花大约350元左右可以收个PCM高频头,原来的接收都不用换了。现在原装的2.4G接收还很贵,最便宜的Futaba 617fs都要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是不可换高频头的,而10CHP或10CAP是可换高频头的。如果飞机多,或者说原来的PCM/PPM接收机比较多的话,买10C 带2.4G的高频头版本划算。再花大约350元左右可以收个PCM高频头,原来的接收都不用换了。现在原装的2 ...

遥控距离上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距离上有区别吗?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2.4要远很多

网友:
俺就是照沙发这样整的

网友B:
貌似10cg可以支持高速接收,换高频头那种不支持

网友:
請教樓上什麽事高速接收.?

网友:
跟着楼主问一下 飞固定翼用2.4好还是用PCM高频头好呢?

网友:
FU 10CG + R617FS
FU 10CG + R608FS
FU 10CG + 6008HS
FU 10CG + 6014FS
FU 10CG + 6014HS

FS和HS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10cg可以支持高速接收,换高频头那种不支持

都是一样的,接收机的高速模式和普通模式是在接收机上调,和遥控器没有什么关系,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
futaba就是2.4接收太贵了,我飞丢一个14通的 1200没了,又买了个8通的,880!

网友:
楼上买早啦,我准备上10c出14通接收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