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电话卡 求装过风神50的朋友帮帮忙~多谢了

楼主(2009-05-24):
发动机上面的散热风扇和离合器无法完全密合放到一起~~请老师指点。。

风扇和离合器

风扇和离合器

用全力安装后 风扇和离合器无法完全的密合在一起!

用全力安装后 风扇和离合器无法完全的密合在一起!

网友:
没装过 但是我可以提醒你零件下面垫着的不就是说明书吗 仔细对照观察观察是不是哪儿除了差错

网友:
风扇和离合器都放水平了就能放进去了

网友:
建议你用螺丝同步锁上去就OK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上图是我用尽全力才装进去那么点~如果水平放置的话~进去的距离会更小~
我也用螺丝同步锁上的方法试过~可以实在太紧了~螺丝差点没拧滑扣~
难道是国产的机器不行?还是我有点地方没弄懂? 我稍后把说明书也传上来吧~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周二还不行的话 我就只能做火车去 店里找老板帮忙了~~
如果那位装过风神的朋友能 帮帮忙~这100元的路费 我就不给火车站了~直接送老师了~

网友:
应该就是配件的质量问题 间隙不对 硬来不行 如果破坏一点风扇坐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lz上说明书关于离合这一块儿的截图就行了 我们帮你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