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中立点问题

楼主(2009-05-24):
在寻找斜盘
舵机
中立点的时候,(我的是futaba t6ex 的控),我把控打开,各个微调回0,控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参数是应该设置为0,还是控自己默认0,25,50,75,100,-------0跟默认值有很大的区别,请问控是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A:
油门 螺距 全部默认
都设置0 25 50 75 100
主要是螺距要默认 油门无所谓

楼主: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舵机连杆按照说明书上的长度调节好后,有一个连杆的长度都不够,有一根最长的连杆是45mm,要是按照45mm安装的话斜盘都顶到最高点了,别的连杆根本就不够长,怎么回事

网友B:
控的设置先用默认的, 即舵机行程,大小动作,微调,油门及螺距曲线都用默认值;然后摇杆置于中间位置,开控后连接受,舵机自动复位,然后安装舵机片,尽量保持水平;如果不能完全水平,则调节遥控微调使之水平。

楼主:
我觉得说明书上的舵机连杆的长度是不是印错了,按照说明书上的长度安装,斜盘根本就不可能安装成水平的,你们的会这样吗,还是我什么地方错了

网友C:
没错的,好好研究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09-07-23):
你再好好看一下图,你肯定看错了,我以前也是看错了,装上以后,十字盘根本不可能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