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锂电肚子胀,正常吗

楼主(2009-05-24):
如题,新的话牌
电池
,充放几次后发现电池“胀气”,2块电池都这样,不像想是网上说的大肚子
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呵呵,不管几S的锂电池,肚子胀了都是受损了.

网友B:
离死不远了

网友C:
肚子涨是坏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几家大的品牌电池可以3个月内质保,如花牌,格氏ACE,你可以找商家商量。
但要注意,电池过放,如放到3.4V以下,很容易涨肚(内阻增大,发热量增加),过充也是如此,所以爱护电池是关键。如果按规定充放,有问题应该找商家。

网友D:
为了你和你JJ的安全还是放弃这两个电池吧

楼主:
这个是不是胀肚子,是气多,而且都没有过放,都是在3.8v就停飞了,
充电充到4.18v就好了
不是那张的胀,像是气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