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无刷,第十次发帖了。发帖才成功。不过改失败了。哈哈。。

楼主(2009-05-24):
编辑很多遍了。说多了没意思

004空机,按照004四合一的组成和接法,购买了相关的设备,改无刷失败了。陀螺仪自检红灯常亮。尾部几秒后疯转。

不解。

设备:2030无刷kv3500  40axxd好盈程序电调,20a esky 有刷电机,cn12尾电机 4025浆,混控器,0704陀螺仪,2s 800mah 20c电池

为何会这样,。。。004的四合一很多人都研究透彻了。为啥独立分解出设备来,这么改无刷失败了。难道004的四合一还没有被解码的秘密?

这样改无刷是错误的?

陀螺仪接电调,锁尾,这个方法,改无刷lama的很多朋友都成功了。为啥004改无刷,陀螺仪接电调,锁尾失败了。。。

网友:
上40A的电调?!用不上吧,2030典型最大电流好像不过20A而已。还有就是电池放电电流够么?
2030什么型号啊?看起来和我见过的不一样。

楼主:
这个2030 是su 27函道动力。40a电调是凑合用。呵呵

动力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没改成功

网友:
很简单,LAMA双电机经过混控,都要通过陀螺仪差速平衡,而004主电机是不需要通过混控的,只有尾电机需要混控。

网友:
自己设想的004改无刷主电机的接线图

因为004的四合一使用的是标准6通道接收机,如果004只改主电机无刷,而尾电机使用CN12有刷电机的话,我想只要从004的接收上把3通道引出来,就可以改主无刷了。
      从理论上应该可行,没有具体实践过,请楼主试试吧。

楼主:
请楼上指教,那尾电机应该需要和什么通道混控?才能有油门反应?

004四合一应该也有相应的混控的。

网友:
看看

电调够大的。很好

楼主:
因为没有四合一。。。想独立全部设备。

很想弄清楚004的混控原理。既然主电机不需要混控,那么尾电机的油门反应是怎么混控来的?

楼主:
   为何很多大师都没来留言啊。。

楼主:
 各位大师们啊。快点进来吧

网友:
第七楼的设想应该没问题,尾电机接原先的位置。

网友:
紫色的框内标的应该是“无刷电调”

楼主:
各位啊。7楼的是四合一基础上改无刷,

可是我用的是独立陀螺仪啊

怎么改无刷。。。

网友:
因为004不需要像lama那样要用一个陀螺仪混控两个电机,改独立陀螺仪的话只要控制住尾电机就可以了,根据一楼的那张接线图把陀螺仪接到V尾混控和尾电调之间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