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相电机改两相电

楼主(2009-05-24):
如题,准备上个0618,不过电机是三相的,要改成两项好改吗,如果不行电机就不要了,再淘个两项步进电机,然后按个吊扇的调速器,不知道能行不,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加电容就可以用单相供电了,20-25微法的空调电容,用吊扇调速器是不行的,如果要调速就不用改电机了,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再加个变频器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
改成角接,加个电容。

网友:
改是可以。但是启动力很差。

网友:
青岛产的? 呵呵呵。

淘个变频器吧,可调速,带好多功能。二手变频器也不贵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两相的?步进电机才有吧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接220V电压得
  没看到铭牌上有吗? 220V/380V

网友:
还是两种接法
  三角型接法是接220得 星型接法是接380的

楼主:
学习了

感觉应该能用两相电,电机上有标注,等买回来了我再好好研究一下,不行的话还来这里请教,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接220V电压得
  没看到铭牌上有吗? 220V/380V

笑话!!!折220v是指三相电。不是单相电。最佳方案买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