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啊!!!今天又失速螺旋炸机!!!各位高手求救啊!!!

楼主(2009-05-24):
飞机是40级的F3A,翼展1400左右,全重2.2KG,发动机三叶四冲61,11*6的桨,刚开始飞了3圈飞航线很平稳啊,就在3圈后转弯时我打副翼同时收了油门,没想到副翼突然倾向一边进入螺旋直冲地面,飞机鸡头炸没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是失速吗,还是其他原因,由于自己对油鸡了解不多,请老鸟不惜赐教!!!为谢!!!

网友:
估计是舵机失效 或者拉角过大

网友:
可能是速度太慢,然后你大角度转弯失速的,你平常电动飞机飞惯了,应该是习惯低速飞机行了,油机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要不然失速很严重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请问一般失速是往那边倾斜呢?

谢谢两位的解答,请问一般失速是往那边倾斜呢?

网友:
失速和向那邊傾斜無關

网友:
飞新机 一定高空要试验失速 速度是多少

网友:
速度太慢了!转玩半径小了!高度太低了!
没飞熟练之前这三项是大忌,还有接收电池一定要充足性能要可靠!!!我就多次如此炸机后察出是接收电池组中有的电池内阻大,导致失控所致。
高度要够的话可迅速加油拉杆改出。

网友:
失速

转弯时最好不要收油门,最好是在直线时在收油门,因为转弯时飞机的升力会相应的减小,如果这时的转弯坡度很大,半径很小。飞机的升力会迅速减小,高度掉的很厉害。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失速。
大坡度转弯时,飞行速度不能太低。太低了就容易失速。飞行速度低时一定要大半径小坡度转弯,严禁低速小半径,大坡度转弯。否则极易失速。

网友:
我飞教练机时也是这样,刚起飞然后转弯收了一下油门,就失速尾旋。。。炸了

网友:
初学油机,最好只在降落时收油,其余都满油门飞行,用小舵角。由于飞行时不必考虑油门的大小,只操纵副翼和升降舵就会容易很多,只是飞行速度会快一些。
油机与电动差别很大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冀尖失速,向那边倒不可预测,不过3A能飞到冀尖失速的倒还真不多见
注意保持适当空速,柔和操控,就能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冀尖失速更容易出现在下单冀大冀栽荷的飞机上,这类飞机转弯更需要柔和过渡

楼上还有位兄台说教练机飞到失速尾旋,我至今想做到练习机尾旋,未果

网友:
飞得不高我真还是不敢把油门放小…以防失速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