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轻木飞机(MINI翼展65CM,制作过程)

楼主(2009-05-24):
第一次做轻木飞机,望大家指点一下!~
计划
翼展65CM ,机长60CM,动力用2204
打算全机控制在180G内!~
今晚只做好了机翼!~陆续公布制作过程的图片,由于是第一次做,非常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1、首先用A4纸打印出翼型,翼型是乱画的,用WORD画的,不会用ACD,只能用WORD了!~
2、再把这些翼型裁开,用胶水贴到木片上,待胶水干后,用美工刀裁出来!!

2、用4*4的木条做的横梁,4条,不知道力度够不够!!~

3、翼展60CM,加两边有2.5CM的翼边,一共65CM

翼边的制作,好像没什么大的作用

本来翼肋这里打算挖空的,不是手工挖,有雕刻钻,很容易挖!~但担心挖空翼肋会变软,所以没挖!~

单单机翼就24.1G了,能不能实现180G大梦呢!~

明天制作尾翼和机身,图片待续。。。。。

网友:
抢个沙发!我顶你!

网友:
 加油啊!!用2S电池机身做骨架用保鲜膜当蒙皮包机身我看成!!!

网友A:
估计控制不了哦 。呵呵,LZ这机翼做的强度太高了。哈哈,我做1M机翼的也就这样。

网友B:
WORD如何画翼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控制不了哦 。呵呵,LZ这机翼做的强度太高了。哈哈,我做1M机翼的也就这样。

前缘部分我还打算蒙版呢!~好像不蒙版,机翼很容易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RD如何画翼形的啊?

用WORD制出1X1CM的表格  用绘图工具的弧线和直线 乱画的,大概像个翼型就算了!~

网友C:
今天26号~没看到你的图~

我也想做~但不知道做一架这么大的需要多少材料~

你能大致的算一下吗? 我也想去买点材料

楼主:
继续

时间比较紧,今天中午抽时间蒙了一点点板,好像不蒙板,机翼很软,很容易变形!~阳台凉衣服的夹都被我拿来了!~

来个反面

夹子用完了,用胶带继续固定

蒙完板单单机翼已经35克了,还没蒙皮呢!~
按照我现在的手工,空机估计已经到了100G了,几乎没什么好飞的了!~
看来180G春秋大梦无法实现了,打算把机翼两边的东东去掉!~
端午节放假回老家,要告一段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26号~没看到你的图~

我也想做~但不知道做一架这么大的需要多少材料~

你能大致的算一下吗? 我也想去买点材料

4*4的 8根左右
5*10的 2根
1MM的桐木片 2块
我计划是这么多就应该够了!~机机还没弄完!~
当初忘记设计把翼展做成50CM了 这样就不用浪费那么多了!呵呵!~
一般买木材都要100元以上才发货的吧!~
多买的吧!~

网友:
 继续加油,重量太大就换大些的电机。另,2204的无刷也可以得到300克的拉力,3S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4*4的 8根左右
5*10的 2根
1MM的桐木片 2块
我计划是这么多就应该够了!~机机还没弄完!~
当初忘记设计把翼展做成50CM了 这样就不用浪费那么多了!呵呵!~
一般买木材都要100元以上才发货的吧!~
多买的吧! ...

谢谢你啊~ 我明天去市场上看看!  桐木板多长多宽的呢? 我前一段时间去买胶看都是一大张~  据说60一张!

网友:
LZ是不是什么木头都称为轻木?

楼主:
准确来说应该是桐木!

网友:
确实 不是轻木 轻木象豆腐一样 非常的好切 不会象你这个一样哦

网友:
一看就是个生手,再接再厉!

网友:
继续啊

一个节过的也不开工了

网友:
机翼没有蒙皮是很软,这么小的机机不用蒙板。

网友:
上下梁间要加复板才能提高机翼刚性

网友:
巴尔杉木

网友D(2009-10-16):
楼主的节还没过完??

网友E:
哈,蒙版用大头针钉好一点啦

网友F:
我用过保鲜膜,一米五的翼展估计和你差不多重

网友G(2009-11-17):
第一次做吧?强度太高了。这样做下来300克能打住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