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E的Smart Plus充电器

楼主(2009-05-24):
刚收没多久的3E Smart Plus 5S平衡
充电器
,充了3块3S的
电池
组,发现截止电压都是单颗电芯4.05V左右。因为我们通常认为4.20V是锂电的充满标准,所以来请教一下懂充电器的网友,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是不是充电器有毛病了?多谢。

网友A:
我的3E 充电完成后 电压在4.15V 我充2S的锂电池 总是在8.3V 从来都没有到过8.4V 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呵呵,如果我的也能充到4.15V,我就会很安心的用了,欠0.05V那点飞行时间没关系,至少电池更安全点,离过充又远了一步。但4.05V实在太低了,损失的飞行时间挺不少了,郁闷啊。

网友B:
关注,帮顶,呵呵
出东西的家伙太不负责,这玩意也好意思出!

网友C:
的确太烂,即使到4.15V,虽然从容量上看可以忽略,但心理上就是过不去

网友D:
新推出一款真正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Lipo-3S-2A 离线的精度达到20mV

网友D:
关于充电器的精度问题
目前充电器的精度绝大多数都是说在线精度,就是电池接在充电器上的精度还可以,一旦拔下,电池电压都会在4.15V以下,所以精度不行, LiPo-3S-2A 用在线补偿技术,能够在离线情况下精度达到正负20mV左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