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困惑。关于电调问题。。。。。。。。。。。。。。。

楼主(2009-05-25):
不夸张说,一个月内。本人已经挂掉了10个电调。用在不同的模型上。

有sjm 30a  有好盈18a 有好盈40a 有好盈30a、有xxd18a 有艾特18a、、、等等。

有些,是玩得好好的,换电池后,启动加油门就冒烟(绝对没插错正负极)。mos烧掉了一点

有些(全新的)是买来试电机,试过一次,下次拿出来用,就出现滴滴滴滴滴的声音,无法启动电机,这种情况的电调最多,根本就是买来用不到2回,都是试机。然后就无故启动不了电机,出现滴滴滴滴的声音。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玩电的么??

网友:
天太热了,等秋天再玩。。

网友:
可能这些天八字和日子有冲撞,过几天再玩,有些时候是这样的,用什么坏什么。

网友:
出现滴滴滴滴滴的声音,无法启动电机

这个重新设置油门的行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藤椅

看来确实是很无奈的解释啊。

网友:
检查不够仔细,说明书阅读的不够认真.

网友:
可能电机和电调配置不合理,电调超载了。

网友:
什么控和接收机?用PPM方式的还是PCM的?
有无试过换接收机和控?

接收机上电时,干扰,将电调设置更改了,不知道有无此可能

楼主:
楼上说的情况有可能。

现在有个sjm 30a电调,自检时间不一,有时候要8秒,有时候要5秒,有时候3秒。
有时候一直嘀嘀嘀,自检不了。

网友:
好象电机有问题,再就是试的时候油门别推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