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久还是不明白,电池组单节不平衡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2009-05-25):
看了很久还是不明白,电池组单节不平衡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
会影响冲放电性能。

如果严重的话,会导致电池提早退役。。。

网友A:
以 3S 为例,如不平衡,三节电压分别为 4.15V,4.15V,4.05V,当前两节正常放电时,第三节会过放电,要不了几次,这节电芯就废了,整个电池组也不能用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ls两位的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 3S 为例,如不平衡,三节电压分别为 4.15V,4.15V,4.05V,当前两节正常放电时,第三节会过放电,要不了几次,这节电芯就废了,整个电池组也不能用了

这说法不正确!先坏的应是前二节好的电池,而不差的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 3S 为例,如不平衡,三节电压分别为 4.15V,4.15V,4.05V,当前两节正常放电时,第三节会过放电,要不了几次,这节电芯就废了,整个电池组也不能用了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法不正确!先坏的应是前二节好的电池,而不差的先坏!

这说法不正确!先坏的应是一节坏的电池,而不是好的先坏!

网友:
这组电池怎么都要坏

网友:
虽然是平衡充电 但是放电是串联的 所以 等到其他两节正常电压电池到最低电压的时候 另一节低的就已经过放了

网友:
看容量和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