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PLUS 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0528更新)

楼主(2009-05-25):
X6 plus 入手快一个星期了,总体感觉不错,但在使用中不断遇到问题,特此提出来和各位交流一下,难道这些就是传说中的BUG吗?

固件版本 2.60     SN: MP30A0904182210B
PC监控软件1.35版

充放电电流要达到1A以上才会有内阻监测值(我手里只有NIMH 和 lipo,其它电池不清楚是不是也一样),为什么要1A以上才能显示检测到内阻值呢,0.5A不行吗?

冲镍氢电池,冲/放电电流1.1A,监测到内阻值有1430毫欧左右,超出内阻标尺刻度无内阻曲线显示,且始终无数据记录,充电器上显示仍然在正常充电中……

打开PC 监控软件记录充电数据的时候,如果插入USB设备(例如U盘),会导致数据记录中断,直接关闭软件会出现假死现象,拔掉USB数据联线后才能关闭软件。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充电器正常充电中,PC监控软件会莫名其妙的停止记录数据……

给电池放电,在放电自动结束后外壳温度仍然很高,但风扇随放电程序结束而停止工作,外壳热能无法及时散走,长期如此可能会影响元件寿命哦……

开启PC监控软件,让充电器给2S锂电充电并记录充电曲线,充电结束后换3S锂电继续充电记录充电曲线,发现单元电压只有1和2单元可以打勾显示曲线,而3没有。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关闭监控程序然后重新打开监控程序并连接充电器,重新开始充电后能显示3片电池单体的电压曲线了。(好像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打开PC软件,所有单元选项都能打勾,一旦接入平衡头进行充电后,就只能显示当前的电池S数了,要是此后再接入比当前更多的S数电池充电,多出的电池单元选项都不能打勾显示曲线)

使用储存功能给一块3S电池进行储存,电池总电压大于11.6V,单体压差30mv,设定好电流0.3A后开始执行储存功能,结果显示为放电状态,电流开始增大达到0.3A后仍然继续增大,最后由于电流很高电池压降过大充电器自动停止工作。

给一块电压在3.70V左右的锂电芯进行保存充电时,设定好电流为0.xA(x为1~9任意数值)后开始充电,电流会持续增加到2A以上……不到10秒钟后直接 END  了

也许以后还会发现更多问题,我会不断补充上来供大家探讨……

网友:
1:内阻在1A以上时候才会显示,软件就是这样设计的,正常..
2:内阻过大,超过刻度,,其实这么大的内阻已经没有看内阻曲线的必要了,如果内阻曲线刻度过大,那么内阻小的时候波动基本就是没有了,所以软件作者取的是一个中间值. 正常
3:假死问题,好象是USB驱动没有写好,包括我的测试员已经碰到过了,只要拔下USB在插就会好,,,但是并不是你说的插USB设备时死的,我也没听说其他测试员反应有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是你的PC USB有点问题,,,PC监视软件USB驱动问题,
4:放电的外壳温度关系不是很大,当时我也担心外壳热会影响其他的电子寿命,拆开看了结构后,基本消除这个顾虑,因为放电时,就是靠金属外壳+风扇来解决的,其实内部没有多少温度. 正常,
5:这个问题很好理解,连接2S时候,6S电压显示就只给了2S可打钩选择项,在你连接3S时,软件没有自动更新到3S
应该算是个PC软件中的BUG,我有时间报告给软件程序员,看是否有必要修改下.
6:你的意思是说,2.60的版本在3.85以下的时候,是在放电状态,能不能在次确认下,如果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那这个地方存在BUG,应该马上会出新版本升级来解决的.

h

网友:
关于保存充电我的X6P也是这样的情况
试过1S,2S在3.8以下,开始后,只会放,不会充,电流还一直上,然后就停了

楼主:
非常感谢火警119的热情回答

1。关于内阻显示问题,我一开始以为是BUG,经反复测试后并参看MBA上的数据才慢慢了解,必须要大电流下才能检测出正确的内阻值,电池内阻是随放电环境的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希望厂家能在说明手册里面增加这部分的解释和说明,以免新手误会)

这是我给一块3E 3S1P 2200mah 15C 充电的数据曲线

2。内阻最大刻度600超过后不能显示曲线,这点很容易理解,但充电开始几分钟后仍然看不到其它数据记录这点让我很郁闷,等有时间我反复试试看~~

放电5分钟后,无任何数据曲线显示

放电10分钟后,没有更新记录

虽然没有数据记录,没有曲线显示,但下面的检测数值仍然在更新。

3。假死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插入USB设备就假死,我插入U盘后,数据记录会中断,比如说充电器已经充了10分钟了,数据仍然停滞在4分钟时的记录情况,这个时候软件并没有“死”。等有机会换台电脑再试试看,同样条件下会不会还出现记录中断的问题。

4。关于温度问题,哪天有我时间找块电池来放电再看看,我有红外测温枪和带测温的钳形表,到时候测测看那个发热元件的温度。上次放电时手摸外壳感觉温度在40~50度的样子。

5。如果是BUG的话,希望能改进一下最好咯~~

6。我刚才又给一块手机 lion 电池使用保存充电,那块电芯电压3.43V左右,设定好电流为0.1A后开始保存,结果显示为DHG ,电流从0开始不断上升,几秒钟后END了~~刚才用手机拍了录像,但是现在没办法传上来,手里没数据线也没读卡器……

楼主:
这是我帮朋友的花牌3S1P 1000 15C电池充电记录的数据曲线,这块电池被过放了而且不平衡。从图中可以看出 X6+ 在CC阶段很快就将单体压差控制下来了,以0.5A电流充电不到2个小时充满,看上去效率还是蛮高的……如果是普通平衡充,估计要2个半小时才能搞定~~

网友:
挺喜欢,就是贵了点,一直下不了决心

楼主:
关于放电温度

上次提到放电结束后风扇就立刻停转了,而外壳仍然感到很热,担心时间长了会影响到元件的寿命问题。今天抽时间测了一下温度,红外测温显示外壳温度在41度左右,至于内部元件温度,暂时无法直接测量,我估计应该不小于45度吧。

楼主:
x6 plus STO模式的bug

这是给一块手机锂电池进行STO模式充电的视频,设置好电流大小后开始充电,结果充电器是在给电池放电并且电流不断增大。由于电池电压为3.4左右低于保存电压3.85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给电池补充电量才对呀……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252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LS 上次你提的BUG作者已经在修改了,相信很快就会更新了.
放电时,充电器内部元件的温度是不高的,只有放电管靠发热来消耗功率,并靠外壳来散热,所以外壳才感觉是热的.

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把温度探头放在散热的外壳上,可以直接在充电器上显示温度了,
并可以设置温度保护报警功能,如果外壳超过此温度,可以让充电器停止放电的...

网友:
火警119 不相信我。我说过我要为你提供测试,你说要下一期。结果忽悠我。

 x6 plus 出问题了吧。

好在成都小财神告诉我买un a6

网友:
LS的,感觉你说话像未成年

还好我没答应把测试品卖给你,搞不好你发现个BUG上CCTV了,,

网友(2009-07-03):
嗯。。用了几天,也发现不少bug。。。特别是循环模式。。感到软件方面不成熟,希望尽快改进。。。

网友:
新X6听说还不错,不过对我的老X6不怎么满意改用0610了

网友:
说点我的观点,现时有许多充电器,包括我手中的EOS0610DUOII,基本上是双线法(正、负极各一条线)充电兼测试内阻,本来就不准,如果再加上自己DIY制作的更长的导线,就更测不准了。想要测试内阻准确,一般要用四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