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g4问题...

楼主(2009-05-25):
我是九合一的模拟器,不知道为什么每次pitch时yaw连动

如下图:美国手,右手上下pitch,左手yaw乱动,一惊一乍的,一会左一会右,我左手并没有做任何动作啊...

这张也是,高手不吝赐教哈哈~

网友:
首先检查你的控制器(遥控器)有没有设置了混控

再检查你的通道映射有没有错误,比如摇控的一个通道映射到G4游戏里两个通道了,所以动一个通道,游戏里有两个地方在动

或者有可能是你的遥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