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25):
电机用的是HIMODEL2212 1000KV、HIMODELGX-30A电调、1047桨、花牌3S 20C1300电池,飞EPP YEK大约半油门飞不到1分钟电机突然断电但EBC有输出(舵机仍正常工作),手摸电机电调均是温热(不超过60度)。开始以为电池的问题,换了3块电池均出现以上的问题。

按HIModel的设置说明: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
BBBB BBBB 表示工厂参数重新设定。

只到BBB BBB 就从新开始循环了,并无BBBB BBBB 重新设定选择,请问如何进行出厂设置。是不是电调出了问题?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