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 vs gM730!

楼主(2009-05-25):
今天用刚买的二手GM730换下了401;飞了六个起落,感觉不到差别!技术不到家呀!!!

网友:
GM730 效果这么好啊。。。。
看来我也有必要搞个用用看。。。

网友:
RP问题。记得以前说过,记得好像是730吧,外壳出线的口太小,时间长点会挤断线。早期还出现过贴纸标反感度,还照样出货的情况。林林总总的也是差距的一种吧。至少外壳挤线这么简单的问题害死过不少人。

网友:
应该会有温漂吧 可能比401的严重多

网友:
有時候就是看這么一點點的質量穏定性和耐用程度~

网友:
不发言,幫顶…一直用401沒換過

网友:
 如果悬停,航线,确实分别不太大,高速甩尾时候体验到差别
不过好尾舵才更关键

网友A:
用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舵机?

网友:
 装的好快啊,我也体会不出区别。730的传感器是和PG800是一摸一样的,换句话说做的又小功能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401比730贵那么多,二手的接近一倍

网友B:
730是主动出击,401是被动防御。。设计思想不同的!

注意尾舵机的寿命和温度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别了!

网友:
用730的舵机温度高

网友C:
lz貌似摩托侠?

网友:
呵呵,LZ刚发现啊。不过730跟401只有在刮大风的时候才能体验出区别来。

网友:
730悬停和普通航线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貌似摩托侠?

就是

网友:
高手都随便用什么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0是主动出击,401是被动防御。。设计思想不同的!

注意尾舵机的寿命和温度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别了!

意思是 GM730 费尾舵机?
真的假的啊

网友:
jjaaaa 的贴子,我是一定要顶的,只要有jjaaaa大叔的贴子,我就会自觉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