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得2个370马达都坏了,店主补得马达也到了。但是。。。

楼主(2009-05-25):
原配370由于齿轮间隙过小。第一个轴跑边,导致轴磨打了擦磁铁线圈烧了。
但碳刷还有很多,线圈修复后还是能飞的。这个370飞行有30个电池左右!现在做备用!

新配的原厂370马达飞了只有5,6个电池。碳刷居然快没了。什么质量啊。ESKY 啊
练习卖家了也和厂家联系了。等解决方案。虽然才25一个马达。答案还是需要的。等了
在试下第2个新370马达。希望不是一样的问题。飞个6次就有结果了。

网友:
好像很久前看有人卖碳刷的,不用去买新的电机,自己动手换换碳刷就好了!

网友A:
記得以前黑人兄曾經說过~
370連續飛两塊半電就不能用了~
的確這個電机是超級消耗品~~
所以一直建議入无刷~
我的結論是多投入少痛苦~~是從016學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黑人兄曾經說过~
370連續飛两塊半電就不能用了~
的確這個電机是超級消耗品~~
所以一直建議入无刷~
我的結論是多投入少痛苦~~是從016學會的~~

确实是这样。2个电池不能连续飞的。不然烫的要命。寿命也会马上结束!
想省钱啊。不然应该升无刷的。这次有刷坏了一定升无刷。一定记得!

楼主:
第2个也坏了 370好垃圾 要改是ESKY得370好垃圾

或者说这批ESKY的370好垃圾。看图

网友:
370电机质量参差不齐的,同一批次的使用寿命都可能差的很远,我每次飞行都计时的。
第二个电机还没飞到第一个370电机十分之一的时间就把四合一的主马达驱动集成电路烧了(碳刷磨没了,短路)。

楼主:
早知道370还有这样一个缺点那我一定换无刷的

大概新手可能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知道370的最大2个弱点了,最主要的不是别的是因为质量太差太差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方法。换碳刷。要是不好买。那真的要马上换无刷了。

在这里建议还在用370的,在飞的这个坏了赶紧升级无刷吧,大家都说换那一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的370也不行了,暂时停飞了,专心练我的450了。

网友B:
004 上的 370马达就超级耐用的。。。
飞了几个月,都看不出什么磨损,哈哈
016 功率太大,超过那马达的功率极限了
只能说厂家搭配不合理!

网友:
换无刷吧。。。 原厂0004是星型绕法。。。比较省电。。。 现在偶用0004+11T,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是016,刚刚换了个无刷,不过电调怎么定A数又是个问题了,有老鸟能帮忙解开我的困惑不~~

网友:
换无刷吧,,,多少也不够用的!!

网友:
016一定要换无刷的,我刚买整机就直接换无刷,有刷直接丢给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4 上的 370马达就超级耐用的。。。
飞了几个月,都看不出什么磨损,哈哈
016 功率太大,超过那马达的功率极限了
只能说厂家搭配不合理!

恩。说有的有一定道理!!
LZ几位都换无刷了。明智啊。只有少数几个我还在坚持了

网友:
370马达早就应该要淘汰了,飞不了几下就会报销!

楼主:
有答案了

店主答应给我2个他自己练习用的370马达给我。
希望这个2个质量略微好点我就很瞒住(满足)了。

楼主:
不行啊。店主寄来了马达。到付款。我付邮费20。比普通高8元。不想说什么了20就20

说马达。2个370.没吊牌的。看着很新。刚拆了一个看看。
碳刷线短了点,拆了弹簧下来看看。这一拆出事了。

出这个事,垃圾370

楼主:
再来说下370马达。

2个370.没吊牌的都完了,都差不多6个电池,碳刷磨完,马达坏坏。
总结,以为是电池问题,2个分别用一个15C一个用20C电池飞的。
同样都是碳刷磨损太快而报废。
我错了。370马达烧不起。一块钱一个也烧不起。

网友:
无刷+无刷电调能花你几个钱啊?LZ,用了无刷还省心,连续多少个电池下来也不必担心散热的问题,370的马达就是垃圾,我原地转几下试试,它就能烫到你手不能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