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熄火就起不来

楼主(2009-05-25):
小弟600SPALIGN你的发动机,OS 8号火头,瑞机60级启动器。现在处在磨合怠速阶段,主油针1。8圈,副油针收紧30度不到点,风门怠速为离开全部关闭1毫米。刻就是只要一熄火,再用启动器,启动器一转,就卡住,用内六角工具,手动转,发现,压缩的阻力非常大,问了一些模友,说是富油,拆掉火头,放油,我每次都这么搞,而且,放油,也放了,可有的时候还是顶不动活塞,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每次都拆啊,鸡鸡被你拆坏了..转不动不要硬转哈.
熄火之后,记得,油管夹夹住,不要让油再跑到气缸里了,把曲轴转到最低点,向排气管方向控控油..再用手转转看..应该可以转动....风门开到最大.启动器转一下,再释放油管夹,点火..以前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在北京,烧CP 15%的油,NSP自带的引擎,主油针1。8圈,副油针收紧30度左右,这个程度磨合怠速是否合适,有人说,主油针1。8圈太富油了,大家说呢

网友A:
直升机烧15的油?不是应该烧3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烧CP 15%的油,NSP自带的引擎,主油针1。8圈,副油针收紧30度左右,这个程度磨合怠速是否合适,有人说,主油针1。8圈太富油了,大家说呢

不要怠速磨合汽缸..沒用的....根本就沒起到磨合的作用.只是空浪費你的燃油...新發動機第一次發動怠速絕對不是很穩定的
你有聽過車子在怠速磨合的嗎??
樓主...小弟建議您最少用懸停來磨合發動機...這樣才是正常的方式...(雖然小弟磨合方式跟大家不同..只磨機上五缸油就開IDLE飛3D 了..汽缸到現在還是很正常飽和)
還有就是..因為你一直處於怠速狀態....所以發動機容易積油到打不動..這很正常...
亞拓原廠的排氣管就是有這缺點..容易積油..更不用說怠速了..
樓上有人已經教你如何操作發動機...也就是...當發動機熄火後..馬上將油管上油夾..不然...發動機一冷卻後..就會因空氣熱漲冷縮原理..而吸油入缸底.
也會積油到你打不動....
這時..最佳方式當然是拆火頭..還有發動機缸底那各蓋子..把油給倒出來.不建議用強硬方式轉動..容易傷到連桿
排氣管中的油..就不用裡它..等下飛行懸停就會排出...
另外...你磨合的主油針圈數..1.8圈也差不多..慢慢的收緊到1.5~1圈中..把力道調出來..副油針調整到冷機啟動怠速不熄火..加油門發動機不咳嗽..但是低速油門不能太靈敏..表示貧油..所以依照當地情況調整 副油針逆時針轉(調成富油)..順時針轉(調成貧油)約5~10度吧...
磨合完畢後調主油針到感覺發動機起飛升空加速扭力大為止..再回轉一小格就行..
然而..什麼較加速有力而不貧油...這各就得要老手實際飛行觀看才能感覺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烧15的油?不是应该烧30的吗?

誰說直升機不能燒15%的油...就算燒10% 也能飛
只是力道不同而已
你有錢你就燒30%..想省錢的就燒15%
只是飛起來加速與扭力..差距很多...何況..國內生產的15%油..更沒勁....一般會燒15%的都是用進口油居多

网友:
我的JJ和楼主说的现象有点相似,我的JJ不是熄火了不好发动,是玩过后放上一、两天再发动就出现和楼主描述的故障差不多,我也请教了各位前辈,说是油针没调好,但我在摸索中发现了不用卸火头而好启动的办法,首先用手拿启动器的启动杆转动(逆时针)发动机,如用手可以转动OK,用启动机肯定可以发动了。如用手怎么也转不动(此时发动机活塞处于最高点,且缸里一定有油),这时可用小手指头在风扇下转一下,目的是让活塞往回运动一些,不要在最高点,再将JJ拿起来往排气管方向歪倒,目的是将缸里的油流向排气管整个操作30秒钟左右。在用启动杆转动发动机应该可以很方便的转动了,再启动OK,此办法我试了好多回都成功的。望各位前辈在此有什么高招介绍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的帮助,小弟已经开始正常悬停磨合了,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这个听声音这快还真的是不行啊,老手,唉,别提了,一个都没有,全部靠电话帮助啊。我看着这次注定要现场单独一个人完成油机从0到会的全过程了。希望能够少走弯路啊

网友:
沒關係..等你磨好缸..大約5~10趟...
就開始調油針..先調副油針到怠速不熄火..接近很低轉數的情況..遙控器油門最低約10%~17%.以不帶動離合器杯為主
這樣就先ok...接下來..把主油針順時針鎖到約1.5圈位置...實際上空飛行..並且開idel航道..
飛行約5分鐘就下來...然後馬上把大槳停住轉動....然後..立刻...立刻唷!!!!!!不能等   用手指觸摸發動機的缸底蓋..(底蓋就是四顆螺絲鎖的那個)....摸摸看是否燙手..如果燙手到無法觸摸..就表示太貧油...如果完全是冷的..則可以再順時針轉主油針兩格..
然後休息10分鐘後等發動機冷卻後..再次起飛..同樣開idle 飛行航道..或是高空懸停..(一定要高空.低空油門太少)
然後重複動作..到下來觸摸缸底..是溫熱約50度手指還能停留的溫度..然後順便摸一下化油器部分是否是冷的
就這樣..調到..一缸油idle下來..馬上摸缸底是微燙但可觸摸...然後化油器是冷的..這樣就ok..
可以試著看看力道好不好..以兩格範圍調整....另外..天氣變化也要調整格數..不過50發動機大約都是兩格~4格範圍...
注意不要讓發動機負載小然後加大油門....這樣會超轉.容易拉缸..何謂超轉??...就是高空下來時..速度快..槳螺距約零度時轉速最高...某些動作尤其是旋翼面沒有受力時..像是高空U字型來回..當下來的瞬間..轉速決對很高..容易燒火頭...
發動機很多可以跟你講的知識..等以後你熟了再問吧

网友:
对,新机本来就怠速不稳,主要是太紧了,悬停,磨合,1.8问题不大

楼主:
无刷电调兄弟,我看了你的介绍,您其中说到,磨合后调油针,先调副油针,说油门最低为10%到17%,不带离合器为主。我这么这么做的,我的控上,油门最低拉到低的时候,为0%,但是这个时候我的风门通过机械微调是没有全部关闭的,离开关闭还有1毫米的距离,我如果要风门全部关闭必须打彻底熄火开关关掉这最后一毫米的风门,我这样机械微调,如果油门上到10%的话,肯定是风门大了,桨肯定转起来的。我现在一般开机风门就一毫米开了,然后控上再推到1%或者2%就据对不会低速熄火的,而且启动器一打就着车的,请问,我这样做正确吗

网友:
這樣做的話..要看你的控是否支持熄火功能...正常只要是直升機的控..都會有這功能
正常設定方式..應該是機械風門完全關閉熄火時..控上面的油門%設置為0%
而油門曲線最低點為怠速點..約為10%~17%
因為這跟電機不同..電機沒有所謂的怠速....
你的設置當你確定要熄火的時候..你是使用微調將之機械風門關閉才會熄火..這樣很麻煩..每次都要動微調..且很不準確.
以下的設置才是正確的..
如果控上有支持熄火開關...例如futuba 6exhp的控...在液晶顯示屏左邊有各黑色小橡膠按鈕..那個一按下去..油門舵機會關閉到最低點..所以控上面油門曲線為0時..機械風門位置也要完全關閉才對..
那個小黑點只要一放掉就會恢復你油門當時的位置.但是..當你一確定發動機熄火後..就算放掉小黑點.也不會再啟動了....
所以不用擔心...你還是照正確的方式把機械風門設置成0%吧
然後6exhp右手上邊那個熄火降落開關..是N-TH 油門曲線設置的最低位置..通常都是怠速或是低轉數..
才能進行高空怠訴降落練習用
如果是jr 9x2的控..那麼..控的右上邊..那個回彈的開關(教練開關)才是真正熄火..而不是左邊那個HLOD 開關
然後..右手那個回彈開關.設置要從控上打開...當你設置成0%~5%時  ..只要當你搖桿低於10%時..切一下那個回彈開關
也能熄火...至於..hold那個左手邊的開關..也是設置成怠速..這樣發動時...才不會忽然油門大開
也能進行高空怠速降落.....等降落後..再沏熄火開關到完全熄火...而不是使用微調....因為這樣很不準確..
我說的有點複雜..如果你控方面設置有問題....可以PM我

楼主:
学习了,关于风门位置的机械微调,也是看论坛另外的前辈发的帖子,我用的是10C的空,有熄火降落开关的,我油门拉到底,这个时候,我只要一拨那个开关就可以熄火了

网友:
沒錯...機修工的機械風門調整是正確的...
控上面油門曲線..0~50-100 時..風門位置就是剛好 全關-中間刻度-最大
所以..如果曲線為0的時候..舵機達不到0或者曲線為100時風門不是全開的話
就要調整油門舵機的行程量  ADV 參數..使他達到剛好程度
這時候你油門曲線的設定才能跟實際風門大小相同
所以我才說..搖桿最低的時候..曲線設置不能為0  這樣怠速時才不會熄火
而真正要熄火時..用專用開關設置..比較方便也安全...這樣..你的怠速隨時都能從控上面調整高低
我啟動發動機時..都是切HOLD 開關.讓風門開度在怠速附近..這樣的話..啟動時.還未準備好飛行時
就算萬一不小心撥到油門搖桿時..也不會動到風門...安全多了
若天氣冷..不好發動就把HOLDD 的曲線%設置高些..

楼主:
学习了,继续努力调机,感谢无刷兄弟的大力支持啊,非常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