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好盈Eagle-20A有刷电调,可以用在车用的枪控上吗?

楼主(2009-05-25):
昨天新买了一个好盈Eagle-20A的有刷电调,上电后总是不停的“滴”,一秒钟“滴”一次

查说明书是说:“遥控器电源未开启;电调信号线接反;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正常信号输出”

我遥控开了,也做了Reset,信号线接的也没错(接在2通道,方向也对),但就是不停的响,我实在没辙了(舵机是正常的,可以动。就是马达没反应)

我的接收机是Futaba R133F,控是Futaba 3PM

请教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好盈Eagle不能用在车上? 还是和R133F不兼容? 谢谢!

网友(2012-08-17):
回复 楼主:

可用,我现在用的就是,用的时候得吧油门调到中点,不行的话可调微调至之正常。上述原因是遥控器的中点不正确,因为电调是带刹车的,现在刹车不能用外,其他一切正常,有没有知道原因的朋友能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