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木桨 想自己 包皮,用什么材料呢?

楼主(2009-05-25):
请问自己可以 买什么材料 给 木桨包皮吗? 谢谢了

或者 喷 亚光漆 行不行啊?

网友:
透明胶即可
分两面粘好后把气泡刺破 再用熨斗烫一下

网友A:
不好,

我的包皮也破了,谁有好办法包一包吗?

网友:
把包皮切了~~~

楼主:
没好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包皮也破了,谁有好办法包一包吗?

 包皮也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皮也破了..........

汗,说点实际的吧

网友:
表面涂502胶水,干后抛光

网友:
同意樓上的!我也是用那方法,我把502干后用0號沙纸抛光!要美观还可以用自动噴漆干后抛光也行,提醒句,要配平大浆哦!!

本人已停飛!退模中…

网友:
自己做没什么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你这么笨的,,,哈哈哈哈 草泥马superzhengyi